[硬件] 实践出真知:给电脑换主板用重做系统吗?动手换一次给你看看

楼主(2022-12-02):
电脑更换同品牌同型号一模一样的主板是不用重装系统的,只要把新买来的主板bios更新与原主板为同一版本bios就可以了,把原电脑上的CPU,硬盘、显卡、内存等配件插上,就可以启动了。

笔者码字这台电脑就是换过主板的,并没有重装系统,聊聊自己的经历。
一次,给电脑插电,插头居然把两个接近的插口插上了,插板不但毁了,机箱电源与主板都烧了。
但笔者觉得主板都有电路保护,虽然主板烧了,CPU,内存条之类的应该没事,又考虑如果更换其他主板,电脑需要重新做系统,很多软件需要重新安装,还有很多数据也会丢失,会相当麻烦。

所以,就到二手平台淘与之同品牌同型号的主板,买来之后,给主板更换新的主机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插上,竟然启动不了,但可以进bios。

突然想起,原电脑笔者升级过主板bios,好在U盘里还有备份,然后进入利用PE启动,给主板更新了bios。(可以到官网下载对应的主板BIOS版本,并配有刷入程序与教程)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bios里再次设置从硬盘启动,这次直接就进入win系统了,和原电脑是一模一样的。

简单说一下笔者电脑的配置:
CPU:intel 酷睿 i5-3470
主板:华擎 H77 Pro4/MVP (更换与原主板一模一样,注意更换时一定要保证bios版本一致,不然不能正常启动系统
内存:金士顿 DDR3 2400MHz 红马甲8G*2
显卡:某想品牌机上拔下来的 GeForce 505,512M。不玩游戏,用个独显防止核显占内存。
系统: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补充:
当然如果更换的主板不是同品牌同一型号的主板,如果原电脑是可以启动进系统的,这样做有时也是可以,可以进入设备管理器把所有硬件驱动都删除。也可以下载驱动管理软件,比如某大师之类的,把主板,显卡,网卡等所有驱动都删除,然后关闭电脑。

买来支持CPU型号的其他主板,把硬盘,内存等插上,从硬盘启动有时运气好,也是可以启动的,进入系统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只要能够启动,一般说来联网以后系统会自动匹配新设备的驱动。

网友:
什么老古董可以扔进垃圾桶了

网友:
你这个电脑3代的,我单位报废了的都比你这个新,

网友:
现在Windows系统智能了很多,驱动基本上不用打,但一些芯片组的可能要自己安装

网友:
不用装操作系统是一回事,但是,win10及以上的操作系统会要求重新激活。

网友A:
啊,对对对。电脑板块有你这种水贴的也就到头了。

网友B:
我试过,两块不同的H61主板,一个装好系统,硬盘放另一个机器上,开机正常启动,进系统后自动安装一些驱动,然后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两块不同的H61主板,一个装好系统,硬盘放另一个机器上,开机正常启动,进系统后自动安装一些驱动 ...

如果你用AMD主板和INTEL主板互换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两块不同的H61主板,一个装好系统,硬盘放另一个机器上,开机正常启动,进系统后自动安装一些驱动 ...

同型号的,就算不同品牌,不同BIOS的,win10以上的系统只要硬盘的引导方式正确都不要装系统,但要激活。我甚至还试过用X79山寨主板的win11系统盘,挂载到X299的华硕主板上,都不要装系统。

网友A:
鉴定此人为水贴王,灌水王。,见一次举报一次。文章内容毫无营养,以及其几乎所有文章好无个人见解和自主意识,有些文章甚至有错误诱导,恶意水贴。

网友:
是可以启动的,进入系统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定此人为水贴王,灌水王。,见一次举报一次。文章内容毫无营养,以及其几乎所有文章好无个人见解和自主 ...

确实,这人这几天发帖超级多,好多都是几年前的内容。

网友:
重做系统比这个更省事

网友:
这都多老的电脑哦

网友:
撸主用的三相电吗?

网友:
好像Win10没这么讲究。4代升级10代CPU没有重装系统。

网友:
win10 都要过期停止更新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对对对。电脑板块有你这种水贴的也就到头了。

怪不得最近贴吧含水量高了,原来楼主发了一堆这种辣鸡贴,感谢层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就算不同品牌,不同BIOS的,win10以上的系统只要硬盘的引导方式正确都不要装系统,但要激活。 ...

十月份从英特尔志强E3平台B75主板换成AMD 锐龙2600X和B450M,旧系统win11直接启动,装了驱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