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装机必看】主板篇-电脑主板怎么选才最合适?

楼主(2022-12-02):
主板又称主机板(mainboard)、母板(motherboard),是电脑计算机比较基本的配件之一,一般是一个长方形的电路板。可以把它类比人的躯体,它是链接其他电脑配件的载体,起到承载链接的作用。上面有很多接口和槽位,CPU,显卡,内存,都安装在主板上面,另外包括鼠标、键盘、显示器也都可以连接到主板上面。
主板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也很重要,这关系到整台电脑的稳定性与扩充性。不同型号主板上的CPU插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个主板它如果是和英特尔CPU匹配的,那它和AMD的CPU就不兼容,因为接口不一样。一般来讲“英特尔是板插U,AMD是U插板”,即使都是匹配英特尔的主板,不同代的接口也不一样。所以具体采购时一定要考虑CPU和主板是否搭配,避免买到家发现接口对不上的尴尬。
[茶杯]主板品牌和型号定位
一线主板品牌:华硕、微星、爱国嘉
二线:华擎
三线:映泰、昂达、梅婕、七彩虹、影驰、铭瑄等等
个人建议无视爱国嘉,小白选一线的华硕和微星就行,二线华擎的也不错,其余的基本都不推荐。
那具体该如何选择和搭配主板呢?
挑选分三步
第一步:先选好CPU,(主板一般是要配合CPU选的,如英特尔家的CPU和AMD家的主板不兼容)。
第二步:查看已选CPU对应的主板“芯片组”,这里是要看接口能不能对上,比如九代英特尔针脚是1151针,十代针脚是1200针,十一代是1200针。如果买错了就会发现插不上的尴尬。(具体看下面黑虾整理的对照表,或者网上搜索)
第三步:挑选第二步芯片组对应的具体主板。(选择具体的品牌型号)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词主板“芯片组”,它是主板上面的核心芯片,作用之一是让主板识别CPU然后正常工作,不同芯片组对应不同的CPU,选对主板芯片组才能和CPU兼容,才能开机点亮使用。
那怎么知道那些CPU和哪些芯片组对应呢?一般百度谷歌都可以查到,例如

假如我选择了i5-11400F这个英特尔中端CPU,我们可以在图中看到搭配B560芯片组是比较合理的,知道芯片组了,就基本完成了一多半的工作了,最后一步就是去电商平台搜关键词“B560主板”就可以了。

最后具体选择哪一个呢?建议选择一线品牌,一共3家,分别是华硕、微星、和技嘉,其实随便选哪一家都可以,说实话品质和价格差不了多少。毕竟都是一线品牌了,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直接搜索CPU型号+主板不就行了吗?一步就搞定了,不过其实现在电商优化关键词让这个方法不太好用了,搜索结果很可能不是你要的结果,所以,还是掌握原理才能避免买错的尴尬。
﹉﹉﹉﹉﹉﹉﹉﹉﹉﹉﹉﹉﹉﹉﹉﹉﹉﹉﹉﹉﹉﹉
三句话总结:
第一、先确定自己要选择的CPU,
第二、查询这个CPU对应的芯片组,
第三、选择具体的芯片组的一线品牌。
﹉﹉﹉﹉﹉﹉﹉﹉﹉﹉﹉﹉﹉﹉﹉﹉﹉﹉﹉﹉﹉﹉
关于品牌:
主板的品牌有很多,不过知名的一线品牌就是三大厂,华硕、微星和技嘉,二线品牌有一个华擎,3线品牌不说了,也不建议普通消费者购买。一般只推荐一线品牌的3家,价格比2线或3线也没贵多少,但稳定性是远高于2线3线品牌的。
﹉﹉﹉﹉﹉﹉﹉﹉﹉﹉﹉﹉﹉﹉﹉﹉﹉﹉﹉﹉﹉﹉
最后:
英特尔Intel十代/十一代芯片组:低到高H→B→Z→X
H410/H510 (入门):i3 办公学习、游戏入门
B460/B560(中端):i5主流游戏、3A大作、绘图设计
Z490/Z590(高端):i7 i9建模渲染、虚拟多开、游戏直播、(可超頻)
X299 (顶级):i9 建模渲染、虚拟多开、游戏直播、(可超

网友:
如果是二手的话品牌机的主板质量也不错的。

网友:
便宜实惠就行,超频不划算,不行了就换新配置,不一定是最新的

网友:
水贴王,灌水王。,见一次举报一次。文章内容毫无营养,以及其几乎所有文章好无个人见解和自主意识,有些文章甚至有错误诱导,恶意水贴。

网友:
年轻一点就换了

网友:
主板的品牌有很多,不过知名的一线品牌就是三大厂,华硕、微星和技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