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ATX开关电源什么都不接,只要接上市电风扇就满速转

楼主(2022-12-02):
电脑ATX开关电源 什 么 都 不 接,只要接通市电风扇就满速转(正常使用时风扇转速根本没那么快)。这是什么问题?
也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后要彻底断电,否则风扇就一直狂转。不知道对纹波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正常呀!

楼主:
这肯定不正常,我见过的所有的电源都不会这样

网友A:
待机电源部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源部分查查看。

stb 5v那一路?

网友B:
主板电源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源芯片坏了

电脑主板没问题

网友C:
标准的ATX电源,散热风扇是由12V电源驱动的。因此只有电脑开机后,风扇才会转动。建议楼主量一下12V电源是否有输出。

我用过一台服务器的电源,也是ATX的电源,但是插上220,风扇就会转。后来嫌吵,就换掉了。

网友D:
如果是ATX电源,上电风扇就转动,那肯定不正常,你检查一下PG-ON电路,测一下其它输出有无电压,若有,那肯定是开关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肯定不正常,电源输出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ATX电源,散热风扇是由12V电源驱动的。因此只有电脑开机后,风扇才会转动。建议楼主量一下12V电源是 ...

肯定有12V和5V(3.3V不确定),因为接电脑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后要彻底断电,否则风扇就一直狂转。
还有就是,它通电就风扇全速转,接电脑开机后风扇转速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ATX电源,上电风扇就转动,那肯定不正常,你检查一下PG-ON电路,测一下其它输出有无电压,若有,那肯 ...

测PG-ON电路有无输出电压对吧?
主要是它通电就风扇全速转,接电脑开机后风扇转速很低的

网友:
看看几路输出是不是受ps-on控制。

网友:
看一下风扇供电来自哪里,大多来自电脑电源12V,只有开机后输出12V才转

网友:
风扇接辅助12v电源,而且辅助电源电压偏高。

网友(2023-05-18):
好好的检查一下待机部分吧,首先你要弄懂它的原理,电脑开机建得到信号后,向电源发一个开信号,电源会跟踪电脑的使用功率进行功率调节,如果主板有问题,一直给电源送开机信号,那么风扇肯定常转。但是你说一插电什么都不接都常转,那就检查待机电源5V,这个很好搞,ATX电源电路图网上一搜一堆。多是TL494或7500B方案,注意检查稳压的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你的这台电脑是不是联想品牌机的机箱换装了其它主板?或者是联想的主板换装在通用机箱里了,因为品牌机的机箱和主板跟通用机箱主板的前置信号线插头不一样,需要用转接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