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开关电源什么都不接,只要接上市电风扇就满速转

楼主(2022-12-02):
电脑ATX开关电源什么都不接,只要接通市电风扇就满速转(正常使用时风扇转速根本没那么快)。这是什么问题?
也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后要彻底断电,否则风扇就一直狂转。不知道对纹波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电脑不开机风扇都转的吗?还没见过这种情况,电脑电源风扇都是取自12v输出的,而不开机时电源只有待机5v有输出,12v不会有输出风扇自然不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电脑不开机风扇都转的吗?还没见过这种情况,电脑电源风扇都是取自12v输出的,而不开机时电源 ...

电源 什 么 都 不 接, 接上市电风扇就全速狂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 什 么 都 不 接, 接上市电风扇就全速狂转

绿线对(黑线)地线短路了吧?疯转的话电压超过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对(黑线)地线短路了吧?疯转的话电压超过12v了。

狂转是相对电脑开机时的转速。万用表暂时用不了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新电源,对电脑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