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瞎捉摸,拆解创维牌的手持挂烫机,完美复活!

楼主(2022-12-02):
原来的求助帖子

求助帖子发了后,没有人回应。我就直接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竟然拆开了。方式如下:

撬掉前面的那个盖子,就可以露出4个螺丝了。在不知道怎么打开的情况下,我用蛮力,竟然把螺丝柱给撬断了一个。后来又拿502给粘住了。

这个红框里面的是保险管,测量一下不通了。一开始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因为他套了一个绝热护套。没有注意。结果让我还剪断了那根红色的电线,为了检查哪里的问题。结果发现这个东西坏了。遂重新上网买了5个,晚上下单,很快就发来了。5个包邮,3元钱。一个折合6毛钱。

下面是手柄里面的小泵,这个就是打水的。还有那个开关。

下面是新旧保险管的对比。上网查看了一下这个工作原理。原来里面是带弹簧的,有个熔块,温度高了就融化了,弹簧顶开里面的接触片,就达到断电的目的。这个玩意就是一次性的。一旦坏了就得换了。

下面是修好的机器了。可以看到活力很猛烈的。烫衣服方便。解决了大问题了。

网友:
嗯,楼主修旧如新

网友:
楼主,你这样拉不动鸡的屁,不过我喜欢,论坛里的人都这样折腾。

网友:
厂子都可以倒闭了

网友A:
买的保险管有必要拆开看看是不是直通的

网友:
开了个好头,以后会越来越有成就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保险管有必要拆开看看是不是直通的

这个倒没有必要,这个东西是防止起火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般都不会造假,再说低温焊锡焊一截弹簧也没多少技术含量。

网友:
开创新时代,没人拆修,楼主第一个,点赞,修好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没有必要,这个东西是防止起火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般都不会造假,再说低温焊锡焊一截弹簧也没多少技 ...

这个假的很多,我买过一批有一半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假的很多,我买过一批有一半都是假的。

真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没有必要,这个东西是防止起火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般都不会造假,再说低温焊锡焊一截弹簧也没多少技 ...

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报纸卷的嘛

网友E:
市售的这种温度保险丝比原装的容易断,多备几个

网友:
这个这么小,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售的这种温度保险丝比原装的容易断,多备几个

已经买了5个呢。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报纸卷的嘛

我打开原来的那个坏了的,是用钢锯条锯开的。外壳是类似铜的那种。比较结实的。里面是两个小弹簧,还有两个小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没有必要,这个东西是防止起火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般都不会造假,再说低温焊锡焊一截弹簧也没多少技 ...

我打开原来的那个坏了的,是用钢锯条锯开的。外壳是类似铜的那种。比较结实的。里面是两个小弹簧,还有两个小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保险管有必要拆开看看是不是直通的

我抽空打开一个新买的保险管看看,再发一个帖子哈。等着作业提交哈。估计不会是直通 的。如果是这样,有点太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保险管有必要拆开看看是不是直通的

对的,记得有人发过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原来的那个坏了的,是用钢锯条锯开的。外壳是类似铜的那种。比较结实的。里面是两个小弹簧,还有两 ...

是的,我甚至自己整过。就用原来的弹簧和焊脚,焊好塞入瓷管中,再把引脚拉出来点折弯用玻璃保险管的金属套压一下。

实在没有应急也可以的,普通焊锡两百度多一点,焊锡化了时的温度达不到起火温度。总比直接短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