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导轨电量表的问题

楼主(2022-12-02):
前段在坛友处购了一个导轨电量表,今天用来测试电暖炉的功率,调节电流到1安,发现功率为120瓦,难道功率显示的是有效值?

网友A:
电暖炉的有效功率和视在功率一样,功率因数1.0
不会是你这个样子的,要么表不准,要么表不准

网友B:
用二极管整流调温的。。。

你没发现功率刚好是电压的一半?
功率因数只有0.5.。。

一般推测电流不是真有效值。。。建议换个纯电阻大功率电饭锅试试。。。还这样就是坏了。。。

网友C:
用可控硅调的

网友D:
额定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暖炉的有效功率和视在功率一样,功率因数1.0
不会是你这个样子的,要么表不准,要么表不准 ...

用其它表对过,应该误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整流调温的。。。

你没发现功率刚好是电压的一半?

可控硅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调的

是可控硅调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定功率多少

满负荷2.4a,功率约550瓦,这个又基本能对上

网友:
可控硅调温的,是斩波调压,电流为1a的时候,负载上实际电压低,不足220v,所以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
纯电阻电路

网友:
电路是纯电阻电路,但是波形不是正弦波,所以电流,电压,功率,并不能按原来的公式计算

网友:
这东东准确吗?

网友:
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
这个电表我也有一个,上次不知道动了哪里,显示一点也不准,有哪位高人知道如何校准吗

网友:
可控硅调温的话确实是功率因数的问题
以下供参考

相位控制和零位控制两种控制模式的对比分析

由可控硅构成的功率调整器,目前在工业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力设备中,诸如窑炉、热处理炉、电气高温炉、合成电炉等。因为负载的不同、使用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控制的模式:相位控制、分配式零电位控制、时间比例可调式控制。

①采用相位控制模式的可控硅电力控制器叫做调压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寿命长、控制灵活、调节平滑、三相对称性好、操作维修方便等一系列优点。它可以方便的调节电压有效值,可用于电炉温度控制、灯光调节、非同步电动机降压软启动虹润调压调速等,也可用做调节变压器的一次侧电压,代替效率低下的调压变压器。连续性相角控制,输出稳定,电流表不抖动,但每个半波会产生谐波,适用负载:定阻抗负载、变阻抗负载、电感性负载、IR灯管。

② 采用零位式控制模式的可控硅电力调整器叫做调功器,它对交流电压的周波进行控制,通过控制负载电压的周波通断比来控制负载功率,多用于大惯性的加热器负载。采用这种控制,既实现了温度控制,又消除了相位控制带来的高次谐波污染电网,不过控制精度有所降低。 分配式零位控制,解析度最小1Hz,不会产生谐波,输出时电流表呈现抖动状态。 适用负载:定阻抗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