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慧荣3281开卡后掉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2):
用SM3281AB_ISP_MLC_L06量产绿字成功后会掉盘掉固件,我看过说有的3281量产需要量产后短接再量产才不会掉盘,我的这个镁光颗粒是不是也必须这么量产?

网友A:
看看跳线是否正确,有几个跳线选择闪存类型的,反正我之前遇到的3267,3268上面量产完掉盘都是因为跳线不对
应该是主控按照跳线配置去闪存里面启动程序,跳线配置不对读取不了就没法启动固件就掉盘

网友:
换高版本工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跳线是否正确,有几个跳线选择闪存类型的,反正我之前遇到的3267,3268上面量产完掉盘都是因为跳线不对 ...

U盘以前用着正常,偶尔有插上去不识别才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U盘以前用着正常,偶尔有插上去不识别才重刷固件试试。

以前正常那就不是硬件问题应该
换版本试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imptool/
这里支持3281的从新到老全试一遍

网友B:
l06b的量产比较特殊,需要量产两次,短接一下重新量产就好了

网友:
  降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正常那就不是硬件问题应该
换版本试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imptool/

好网址分享,下载了V7版本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的量产比较特殊,需要量产两次,短接一下重新量产就好了

等我明天试试看,短接太烦人了,我这个U盘壳子是拿胶水粘上去。短接就得热风枪加热钳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