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沁园净水机用柏繁50G增压泵

楼主(2022-12-02):
上次维修,修沁园净水机
这是第二次维修了。看来这个该退休了。
7805击穿,按键面板烧了。
增压水泵不工作。后面拆开,发现是碳刷快磨完了。
面板坏了,就没法正常工作了,把高压开关串联在进水阀和增压泵的继电器控制端。当桶内压力不高时,进水阀和增压泵工作制水。目前弊端是不会制水前自动冲洗和流量开关没用起来。电机碳刷还在路上。先这样将就。电机偶尔还会工作下。
下面贴拆的增压泵。

这净水机太不经用了。第一次是整流桥坏,这次除了几个阀还是好的。核心功能都坏了。主要是坏了没纯水喝,自来水直接烧开喝不习惯。
另外买了个钻芯的净水机也还在路上。
ro膜净水机,完全是组装就行
新机器到了,机器是便宜,不过是8寸滤芯,各种都简配些。

网友:
这个牌子质量极其差,朋友搞个代理,最后售后差点破产

网友:
买滤芯,自己搞一套。
换个增压泵行不行?我在垃圾站5元买了个,能吸水喷水。

网友:
没电机也能用吧

网友:
志高ro膜通用10寸4芯净水器,11价569,打算换下目前美的的,美的滤芯太贵了,一个滤芯顶台志高机器

网友:
我还库存一套这个净水机呢

网友:
正想解剖一下邓元增压泵看看结构,这下省事了。

网友:
我是自己组装的大流量型,管子口径选的4分的,不需要用电,全透明的滤桶,啥时候换滤芯一眼便知。

网友:
拆解不错,终于知道里面结构了

网友:
竟然还有电路板,我的净水器就是简单款的,650元一套,600克的流量带储水桶,测了TDS 10以下

网友:
小米的换芯方便,就是贵。。
网上有组装好的卖,那种芯便宜。。
我也在用泌园50G的纯水机,用了3年了,没什么坏,坏了我都想直接换800G的机算了。50G太慢了。。话说回来,这沁园50G机,膜还是原装的。可能我这边水质稍好一点吧,。自我感觉还行。。

楼主:
换碳刷
碳刷买的4x6的,应该买5mm厚,宽6mm的。不过可以用。先把轴承取出来,装到转子上。再把碳刷的两个卡扣取出,盖上后盖让轴承顶住碳刷后,在还有点缝隙时再把卡扣扣上。盖紧后盖,碳刷也就卡到转子接触铜片上。
这样就不需要拆前轴的盖。前轴承是卡簧卡死的,没工具拆不了,只能用这方法。
装好后,电源线接万用表,档位打到电流。转动轴如果有数值就说明碳刷是正常接触到位。
上电,运行正常

网友(2023-03-29):
钻芯8寸的滤芯不多见啊,10寸的通用也便宜。
还是用通用滤芯的性价比高。

网友(2023-08-25):
同款净水机,一直断断续续故障,时不时的滴滴滴滴的报警,有时候甚至蜂鸣器长鸣,断电再开有时就好了,真真用够了,要不是还剩2套滤芯早换掉了。也不知道这破玩意设计个屏幕干嘛的,报警你倒显示个错误码之类的或者说明书写个报警音几通几断有啥含义长鸣又是咋回事儿啊,破说明书屁都没写......

网友:
现在了解泵结构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机的铜亮铮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