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开源的NAND编程器

楼主(2022-12-02):
前些天跟着论坛的坛友去咸鱼弄了一个不通电的小爱音箱,到手后发现是固件坏了,然后跟着网上的教程刷固件,结果把引导搞丢了,只能用nand编程器重新刷。
看了一下商业的编程器动不动大几百,穷人玩不起,遂Github寻找开源的,结果发现https://github.com/bbogush/nand_programmer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更新到3.4的版本了。

该项目用的是STM32F103VCT6,这个单片机现在还比较贵,拆机的应该会便宜点,然后我看到国产的GD32F103VCT6好像是通用的,引脚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左边是国产的,右边是STM的。
附上两份单片机的资料

然后我下载了他的PCB,去嘉立创发现嘉立创免费打板的规则变了,要使用立创EDA才可以免费。
还好之前用过,根据原作者的原理图和PCB,自己又重新用立创EDA画了一个。

因为哪个nand弹力座太贵了,所以我就画了一个TSOP-48的,这个好像用的最多,然后还进行了拼版。尺寸没有超。

已经送去打样了,等回来后试试看!
到时候再来汇报结果!
over~~~~~~~

有需要的,可以自取Gerber文件。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啊

网友A:
看到NAND编程器进来的,结果发现搞NAND固件前要先搞写STM32的固件,算了,我还是让我那个老路由器继续吃灰吧!不过还是期待楼主能一次搞成功,因为貌似我手上还有十几个当年一元撸的破司机,那个玩意好像能拆出STM32来,到时我就可以50包邮福利坛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NAND编程器进来的,结果发现搞NAND固件前要先搞写STM32的固件,算了,我还是让我那个老路由器继续吃灰 ...

固件有开源的

网友B:
这东西有卖成品板的,自己贴单片机编程就行了。另外说搞nand的话直接用路由器改也行,不用特地做这个。

网友C:
感觉下载附件就是个坑,如果可以,楼主可以分享这个项目,其他人可以自行去嘉立创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下载附件就是个坑,如果可以,楼主可以分享这个项目,其他人可以自行去嘉立创打板。 ...

https://oshwhub.com/myseil/nandopen
在这里,直接搬运的作者原版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卖成品板的,自己贴单片机编程就行了。另外说搞nand的话直接用路由器改也行,不用特地做这个。 ...

手上没有可以双启动的路由器,有的话,好像是可以改!在恩山看到左大的帖子了!

网友:
高手才做这个,我就算啦,看看就行

网友:
会单片机,还会画电路板.楼主高手!

网友A:
问题不在于STM32的固件是否开源,在于怎么给这玩意写入固件,就像之前论坛里拿破司机改SPI的编程器,固件下载好了,并且手上也有机器,但没有楼主说的JLINK的下载器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STM32的固件是否开源,在于怎么给这玩意写入固件,就像之前论坛里拿破司机改SPI的编程器,固件 ...

9.9包邮,功能强大!我也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STM32的固件是否开源,在于怎么给这玩意写入固件,就像之前论坛里拿破司机改SPI的编程器,固件 ...

stm32的下载器有很多啊,最便宜的前阵子坛友推荐的9.9就行了啊。jlink也不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可以双启动的路由器,有的话,好像是可以改!在恩山看到左大的帖子了! ...

不一定需要双启动吧,我记得当年在哪看到过可以在启动后换Flash再刷,因为启动后固件已经到内存里了所以可以换不影响,需要的只是热插拔座子而已...

网友E:
为啥不用typec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用typec插头

两个原因,一个是手上有这个元件,没用完。
二个是typec的引脚有点细,不怎么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需要双启动吧,我记得当年在哪看到过可以在启动后换Flash再刷,因为启动后固件已经到内存里了所以可 ...

哪样的话得保证刷进去的程序没问题吧,万一有问题不就挂逼了吗??
还有热插拔的座子好贵哦!
我这纯属穷人玩法!

网友:
我买了个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ST-Link stlink V2 SWD接口STM8 STM32仿真器调试器stm32下载器
想给gd103那货写程序,结果焊好的板子3.3V短路,死活找不到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样的话得保证刷进去的程序没问题吧,万一有问题不就挂逼了吗??
还有热插拔的座子好贵哦!
我这纯属 ...

刷错了再把原来的Flash装上去启动后再换成目标Flash刷呗,嫌热插拔座子贵可以自己用TSOP板+插针代替吧,Flash焊在小板上,用插针来进行热插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STM32的固件是否开源,在于怎么给这玩意写入固件,就像之前论坛里拿破司机改SPI的编程器,固件 ...

好办,stm32可以用swd下载,买一个9.9的pwlink或者整个daplink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