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冬天不顺滑快变成死飞了

楼主(2022-12-02):
山地车骑了很多年了,冬天到了,不蹬的时候飞轮总是带着链条转,直到把后拨拉直为止,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补充内容 (2022-12-8 09:22):
除锈剂到了,喷上转一下立刻见效,功能已经完全恢复,十分顺滑,但是声音不够清脆,估计里面应该还有不少油泥,等天暖和了再好好处理一下吧。

网友A:
润滑油腻了,拆开清洗一下,上点凝点低的润滑脂。

网友:
油脂老化+灰尘多了+温度低就变更加粘稠了  清洗重新加油

网友:
清洗重新加油

网友B:
什么地方这么冷啊?居然能把润滑油冻住

网友:
清洗飞轮,换润滑油

网友C:
飞轮这东西上油要谨慎最好专用的油,据说柴油也能凑合

网友D:
飞轮能不上油尽量别上油,容易空滑挂不上,楼主的情况是相反的,拆开柴油洗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腻了,拆开清洗一下,上点凝点低的润滑脂。

还没有拆过飞轮,也没有拆飞轮的工具,不知道不拆下来有没有办法解决。买了瓶喷的除锈剂,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轮能不上油尽量别上油,容易空滑挂不上,楼主的情况是相反的,拆开柴油洗洗就行了 ...

教程有没有,有的话分享一个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这么冷啊?居然能把润滑油冻住

北京,应该是油泥,年头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轮这东西上油要谨慎最好专用的油,据说柴油也能凑合

我记得小时候也是用柴油,但是现在搞不到柴油,用汽油是不是太危险了。

网友E:
网上买点链条油,干性的,带铁氟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小时候也是用柴油,但是现在搞不到柴油,用汽油是不是太危险了。 ...

汽油不清楚,应该不行吧。我是上机油把飞轮弄坏了沾了很多油泥别人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买点链条油,干性的,带铁氟龙的

准备先用除锈剂喷进去溶解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应该是油泥,年头太多了。

搞一瓶摩托车化油器清洗剂喷一喷,把油泥清除干净,然后再上润滑油

楼主:
除锈剂到了,喷上转一下立刻见效,功能已经完全恢复,十分顺滑,估计里面应该还有不少油泥,等天暖和了再好好处理一下吧。

网友F(2023-01-12):
死飞算好的了,冬天最要命的是“蹬空”~一脚下去没阻力连人都栽倒~就算不晃你一下,也是寸步不移,只好提起车子墩,脚踹加板砖砸,有的时候还得哧泡热尿飞轮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死飞算好的了,冬天最要命的是“蹬空”~一脚下去没阻力连人都栽倒~就算不晃你一下,也是寸步不移,只好提 ...

太形象了

网友(2023-02-14):
拆开清洗一下,石墨或者二硫化钼润滑。尽量不要加油,那玩意吸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