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928s充电风扇改22克推力每分钟5600转

楼主(2022-12-02):
F928s充电风扇改22克推力每分钟5600转

共田F928s充电风扇,虽然最大推力12克,但是在北京夏天30摄氏度闷热天气风力不够,自制20克推力螺旋桨充电风扇,没网罩不安全。尝试改F928充电风扇推力,换动平衡好振动小的intel拆机叶片,自带阶梯气隙定子铁损发烫,换12伏700毫安AVC7020渐变气隙高效率铁芯绕组,再换AVC4020三秒软启动无刷驱动板,开最大档推力22克,十几秒后升压板过热断电保护,切充电口留在F928s电池仓外壳,换GT328四档调速板,顺便增加10分钟到2小时倒计时断电按钮,自带4056只有600毫安充电慢,改SY6912同步整流2安充电板,如果要低成本可以在电池仓2侧加2个4056充电板分布边充边用发热,避免22克推力最强档过热保护。每分钟最大5600转,推力22到23克。

网友:
再加电电压能起飞了

网友:
果然非常厉害,噪音大不大?

网友:
5600转噪音应该很大,开起来估计风扇得往后退,甚至直接倒地,下面得加配重铁块固定才行。自带电池用2A大电流充电估计受不了,要换好点的电池才行。

网友A:
现在风扇用推力来衡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风扇用推力来衡量了?

买风速计每年用不了几次,价格比电子秤贵,需要计算环境面积等才能得出风量。电子秤价格便宜,可以称面条等用处多。

网友B:
提高这种小风扇的推力不如换成大直径的风扇,体验更好,噪音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这种小风扇的推力不如换成大直径的风扇,体验更好,噪音还低。

携带方便,能放进裤子口袋。家里电脑旁有1个6英寸。

网友:
直接换成山货12cm或者14cm的扇叶,现在山货风扇机芯都是5-8cm风扇的机芯,刚好和你的机芯差不多,可以直接换扇叶。。

网友:
这个也能改的
这怎么得了。
话说,这样改了以后“后座力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风扇用推力来衡量了?

是不是还有“推重比”,否则开着开着一边往前吹风,一边后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