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不知名的智能点击器

楼主(2022-12-03):
拆解使我快乐!我会拆,但不会分析电路,技术不到家 每秒30次可以设置很多功能

还以为是边边粘胶结果是白色面板粘胶,

终于见到内部构造,这led真密集

准备把电池换掉,装更大容量有五口可同时点击5个点
不知名芯片,丝印被激光打磨了

这里有两个被打磨的芯片,坏了没得修 90+只能扔垃圾桶

最后是点击头和控制器全家福~
完。

网友:
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大神不说说应用场合?

网友:
手机抢红包?

网友:
手机用的?为啥叫静音?
哦,原来点击没有声音,不是让手机静音

网友:
可以控制5部手机?然后用音频孔实现和手机的连接?

网友:
搞不清楚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
液晶屏也省了

网友:
点击器可以用来打游戏。

网友:
跳手机帐户锁用的,不过现在有更好的设备了

网友:
可以控制5部手机

网友: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还有这种设备啊

网友:
抢红包还是打游戏?

网友:
至少可以让OLED手机平板屏幕常亮,适合弄大文件下载,避免下载时熄屏中断。自动点击模块探头,应该是导电橡胶电极。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单位推广一款APP,有访问量任务要求。于是下载个小程序,设定点击网址、开关数据用于切换手机IP,每晚上可以增加6万访问量,终于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