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怎么样,看看功率就知道

楼主(2022-12-03):
最近看到某打印机售后桌子上有个,德力的功率插座,自己也跟风搞了一个20元,16A的无背光,玩玩罢了,,

发现戴尔笔记成就3500居然充电只有15瓦,开机后只有20w,所以速度快不起来,标压本子,处理器35W,集显的65 独显的95

然后这3500  45瓦 充电器 全速运转(打游戏,看视频)估计40-45瓦

网友A:
说的没错,但是还要看芯片制程。新制程的比老制程 相同性能下 功耗低很多!

网友:
同样制程的同一代核心,对比功耗才有意义,在一定范围内性能和功耗基本为正比关系
另外和主板的外设硬件电路、供电转换效率、BIOS固件调教也有关,这些的影响小于CPU和显卡
现在的12代iu或者6xxx系au(Ryzen),就算CPU功耗限制到6W,性能也远高于35W的1代iu或3xxx系au(1代a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错,但是还要看芯片制程。新制程的比老制程 相同性能下 功耗低很多! ...

说的很对

网友:
我现在在用1195G7,25瓦的最高运行功率,性能吊打9代前所有

网友:
功耗墙的问题,很多笔记本有缩水,只能搞功耗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用119G7,25瓦的最高运行功率,性能吊打9代前所有

台式机试试,9100F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试试,9100F就不错

9代最高的台式机来战,I9那种

网友C:
不能这么算,要看定位设计,我的三星,cpu 15w 的i7,独显15w,超极本设计超薄,多功能折叠触摸手写笔,充电器65w快充,出差随便开会用10个小时左右,讲ppt或者上网看电影的话几乎可以续航14小时,

只要支持pd快充的充电池都能充电,几乎充电逻辑先慢充一会就全功率快充了,关键电池用了2年损耗才5%充电次数245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算,要看定位设计,我的三星,cpu 15w 的i7,独显15w,超极本设计超薄,多功能折叠触摸手写笔,充电 ...

价格肯定也不错

网友:
三星就不具备性价比的

网友:
功率高,CPU性能强!

网友:
同代产品 功耗高和性能高 是永恒不变的定律

网友:
楼主就是在胡说八道

网友:
什么是笔记本,便携,移动,长续航,追求高功率本身就不是笔记本用途

网友(2023-01-04):
不同代次平台功耗水准也不一样,这样比仅仅作参考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