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CDC电源 能给汽车电瓶充电吗? 直接充 还是 断负极在充

楼主(2022-12-03):
DCDC电源 能给汽车电瓶充电吗? 直接充 还是 断负极在充

天冷了汽车启动有点困难
想法是手上有3串的锂电池 12.6V  不能直接启动汽车的

利用这个DCDC模块给汽车电瓶升压充电是否可行
充电的时候需要断开负极?

12.6V --DCDC模块 升压 14.4V  给汽车电瓶补电

网友A:
可以,带恒流功能就可以

网友B:
可以,铅酸电池可以13.8一直充没事。快慢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恒流功能就可以

电流控制在多少A

网友C:
关键你的电瓶能冲进去么,或者冲进去之后存不存的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铅酸电池可以13.8一直充没事。快慢是另外一回事了。

需要断开 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的电瓶能冲进去么,或者冲进去之后存不存的住电

可以充,汽车不用断电,电压按蓄电池的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的电瓶能冲进去么,或者冲进去之后存不存的住电

可调电源 调到14.4V   能出电流  就表示可以冲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断开 负极吗??

不需要。

楼主:
好的  今天晚上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汽车电瓶也老了 需要换年轻的电池

网友:
试试吧,应该可以

网友:
带恒流功能就可以直接充,正接正负接负.
如果不带恒流,会过流保护的

网友E:
铅酸电池充电电流是容量的十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汽车电瓶也老了 需要换年轻的电池

行驶里程太短了  电瓶充不满的

楼主:
好的  小的铅酸电池测试了一下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充电电流是容量的十分之一

控制在5A 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