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消防指示灯(附图纸)

楼主(2022-12-03):
在家无事,把在单位捡回的消防指示灯处理一下
现象:上电指示灯暗,上电瞬间“滴”声小
检修:测得开关电源输出只有5v左右,正常应该约10v,测稳压管两端有4.2v,以为是它坏了,用之前一个正常的板子上的件代换无效,最终代换10v的滤波电容正常了。
这货之前修过几个,开关电源部分易坏,原因是开关管没有尖峰保护电路,并且起调整作用的YE109应该是个集成块,查不到参数也买不到。
说实话,修这个玩意纯是练习手艺,没有二次应用的地方。单位都是买新的,大家都懂得。

这是用用“绘图助手_icy破解版.exe”画的线路图,
谈一下感受:简单易用,但场管没有图标,
有没有更好但操作没那么难的画图软件吗?欢迎大家留言谈论

网友:
这个是安装到墙上吗

网友A:
放到过道作小夜灯吧

网友:
这个消防灯里居然还有不少料啊,我见到的比这简单多了。

网友B:
你可以试下Express pcb 还可以自建元件。

网友C:
消防灯停电了,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留存备用。

网友:
虽然是小东西,但维修一下对于熟悉电路还是有好处。稳压管坏的话,通常是过流彻底损坏。维修顺序都是由简间到复杂,也得望闻诊切。其中电容是损坏大户。电阻坏了一般是烧焦,表面就能看出。电容如果漏液、鼓包就太明显了,不漏不鼓的也有很多损坏。此时就得根据故障现象结合原理来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下Express pcb 还可以自建元件。

谢谢你的建议,我下载试一试,遇到困难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防灯停电了,用不了几分钟。。。

国标是要求90分钟以上,用的年头多了的话,就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我见过的就是小块铅酸电瓶加几个LED灯

网友(2023-03-26):
引用 网友A:
放到过道作小夜灯吧

把绿灯换成白色LED,当夜灯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防灯停电了,用不了几分钟。。。

按规定不小于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