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降压模块做可调电源

楼主(2022-12-03):
指针万用表做电流表!
模块用的4015降压模块恒压恒流,5块钱买的,标称最大输入36v,5A电流可调,输出要看你的供电电源的电压和电流,32V的电源没有!用的两个12V路由器电源220输入并联,输出12v串联升压到24V给模块供电!!!用着还挺好!!!
风扇12v,装了7812稳压给风扇,装了两个小散热片,加了温度开关40度启动,要是一直吹风太吵了!
下面那个大的是升压模块做的只能调压3.8-36v回头在分享!

网友A:
请问一下,调压输出多少范围,电流多少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调压输出多少范围,电流多少范围?

最大36 V最小1.25v,要看你的供电是多少,模块标称最大输出5A,我用的是24v电压,用不到大电流还挺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36 V最小1.25v,要看你的供电是多少,模块标称最大输出5A,我用的是24v电压,用不到大电流还挺好用! ...

谢谢分享,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了。

很好用,用了一个多月了!3A以内运行无压力!没有的时候总想搞个大电流的可调电源,真是有也用不了几次,这个比较方便还便宜!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保养的真好,只是表笔改换了,我也有一款一样的,看着格外亲切
路由器电源太小了点吧,以后有机会搞个好点的变压器做电源。

网友:
要求不高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保养的真好,只是表笔改换了,我也有一款一样的,看着格外亲切
路由器电源太小了点吧, ...

路由器电源一个1.5A一个2A,用着还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保养的真好,只是表笔改换了,我也有一款一样的,看着格外亲切
路由器电源太小了点吧, ...

表是鱼友送的四台指针表的其中一个,当电流表又不用装电池多好,还准!

网友C:
用4016还要好一些

网友:
打算搞个4016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016还要好一些

贵了点吧!!

网友D:
数码显示管那里贴个红色的塑料片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显示管那里贴个红色的塑料片就更漂亮了。

我嫌它看着刺眼,就粘了胶带让它暗一点

网友E:
有恒流,适合给电池充电。
那个帽子是怎么装到多圈电位器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恒流,适合给电池充电。
那个帽子是怎么装到多圈电位器上的呢

就知道有想知道的!我也研究了好久,用水笔芯,孔要比旋钮小的,用烙铁把水笔芯烫软一点,捅到旋钮上定型了拔出来加点焊接剂

网友:
以前用过一种拆机的斩波DC电源,体验还是很好的

网友F:
实用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用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我感觉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