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的山上的充电器

楼主(2022-12-03):
没牌子的充电器,没输出拆开看看,本来可以用水泥却坚持用纯铁,他真的,我哭了

网友:
就问你感动不敢动

网友A:
虽说山货,但做工还行,换了那个变色的电容应该就好了,应急还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山货,但做工还行,换了那个变色的电容应该就好了,应急还是不错了。 ...

谁还没十几个充电器,这种山货就拆零件吧

网友B:
请问怎么拆的这么完美

网友:
只要名副其实,也算没辱没它超级快充的名声。

网友C:
山货用来带LED台灯风扇等刚好,正牌的充电头专用来充电池。物竟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拆的这么完美

美工刀顺着壳子缝隙划,先分离胶,然后撬棒直接撬开,这个塑料壳子有点软不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货用来带LED台灯风扇等刚好,正牌的充电头专用来充电池。物竟其用。 ...

各司其职,不错不错,要不我捡回来在修修?

网友:
应急还是不错了

网友D:
修修吧,好多地方能用上。

网友:
铁块是为了配重?

网友E:
感觉不是山上的,这做工和用料,应该是正宗产品。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修吧,好多地方能用上。

献丑了,修了半天没找到问题点,哈哈哈,手艺有限合伙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山寨!!家用火灾隐患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山上的,这做工和用料,应该是正宗产品。

没有抗干扰电路,会是正宗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献丑了,修了半天没找到问题点,哈哈哈,手艺有限合伙

那就晒一下维修札记吧,让大师们看看还有哪些没查的。一般来说,没有输出问题在初级。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谢谢拆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晒一下维修札记吧,让大师们看看还有哪些没查的。一般来说,没有输出问题在初级。 ...

我乱测的,因为要插在盒子里面,如果焊接线的话比较危险,应该是初级,后级16v电容正常,471电阻正常,芯片前的那个小小电容也正常,剩下的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