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用的动力电池 3S 4S有没有自带平衡充的?

楼主(2022-12-03):
杂牌子电动工具,只能用这种电池,但是充电口只有一个正负,
品牌的电池在充电器上应该有均衡充电吧?而这种通用的没有,时间长了肯定挂一个电芯。

自己又没有点焊机没法引出线来搞平衡充,也太危险。。。。

有没有成品,这种体积带平衡电路的? 然后容量2500以上即可?

网友A:
你从什么地方得出结论没有保护板啊

网友B:
这类电池组自带保护板,除非你买到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什么地方得出结论没有保护板啊

我说的是自带平衡充,保护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池组自带保护板,除非你买到山寨货。

我说的是自带平衡充,保护都带。

这种不带平衡的,用过多个循环不同电芯就会有电压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自带平衡充,保护都带。

这种不带平衡的,用过多个循环不同电芯就会有电压差别。 ...

这种电池外形是仿牧田的 几乎没有好的电池 想找带平衡充的板子 简直是大海捞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外形是仿牧田的 几乎没有好的电池 想找带平衡充的板子 简直是大海捞针 ...

的确也有商家用3000 3400的做。 实际容量能到2800以上

但是似乎真塞不进去平衡板。

品牌的平衡都是靠充电器里的电路实现的,和电池有多个接头

这种真的难塞进去。。。。。

网友:
自己引个插头出来,外接平衡充,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有空间引插头,但是怎么想怎么别扭,我觉得不划算

网友D:
平衡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器!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优质的电芯,尤其是三元,是不需要什么均衡的!
锂电池国产化后才兴起均衡充的,
这是品控不严格,一致性能以保证,靠海选,组配,还解决不了,
只好均衡冲了!

要知道,电芯容量,内阻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串联充放是不会有有什么问题的,出了问题,也不是均衡冲能解决的。
铅酸电池,现在也有人引入了均衡冲的操作。一个12v的铅酸电池,实际就是6个2v的单体厂家进行了预封装,是6串的。
也没有人给他均衡,反倒是一个小小的3串电池,没有均衡就不能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器!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优质的电芯,尤其是三元,是不需要什么均衡的!
锂电池国 ...

铅酸电池可以过充啊。 通过过充来解决均衡问题

锂电不能过充。

大品牌的电池都是戴均衡的,连东成都是。

你看充电器的接口数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器!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优质的电芯,尤其是三元,是不需要什么均衡的!
锂电池国 ...

说的有道理。好电池,一致性都不错。内阻和容量也基本一样。所以也就没有均衡的必要了。只有内阻或容量差别大的电池,才需要均衡充。但是,如果是因为内阻不一致导致的不均衡,一两个循环下来,不均衡的还是会不均衡。串联电池符合木桶效应。总容量取决于串联容量最小的那一个。内阻大的,放电能力差,最先到达截止电压。也就拖累了其他好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可以过充啊。 通过过充来解决均衡问题

锂电不能过充。

有些多触点的电池,除了充电触点外,其他触点是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和电池温度的。发现有超压的或者超温的,立即停止充电。防止发生火灾啥的,不是均衡充电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多触点的电池,除了充电触点外,其他触点是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和电池温度的。发现有超压的或者超温的, ...

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多触点的电池,除了充电触点外,其他触点是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和电池温度的。发现有超压的或者超温的, ...

感谢!原来都没有均衡功能啊

那这种通用的4S里面保护板是否也有保护单节过充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原来都没有均衡功能啊

那这种通用的4S里面保护板是否也有保护单节过充的功能? ...

也不见得都没有,反正我没遇到过。
而且平衡充和均衡是两个概念。平衡充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均衡是所有电池串联充电,发现有电压高的,通过泄放电阻消耗掉或者把电压高得电充到电压低得电池上,使电压一致。后续再充电就能平衡了。不过如果电池本身有问题,均衡也是治标不治本。均衡了几天又不均衡了。
不过好像铁锂基本都需要均衡,三元好的不用,差的也可以均衡,但是效果不见得好。可能和材料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见得都没有,反正我没遇到过。
而且平衡充和均衡是两个概念。平衡充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均衡是所有 ...

目的都是差不多嘛。。。。

差的不多的情况下都能达到4.2V
所谓均衡充,每次都会均衡充的。

网友:
锂电池的保护板的基本功能:
1、过流保护
2、超温保护
3、过压保护(整体过压,单体过压)
4、欠压保护(整体欠压,单体欠压)
这是基本功能

网友:
可以改平衡充,我这款的电池内部空间小,平衡插头放外面了,用航模充电器充电。为了插拔方便,接的USB母座,刚好4根线,3节电池。还有另一个卡瓦尼的电池壳内部空间大点,USB母座去掉一半外壳能放里面

使用心得体会,充电各自到4.2会停止,满足了心理上的平衡;充电速度感觉快了点;安全性有所下降(接线过程中有过短路,吓死了);充电没有12V的充电器方便;再者,非原装的电池又不贵,坏了换个,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改,除非为了享受DIY的过程。

网友:
刚翻到这个帖子,我的第二款电池就是这么改的,插座装电池壳里面了。

拆个平衡充电器 + 充电钻电池改平衡充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E8%A1%A1%E5%8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