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捡来的显示器改制14V电源

楼主(2022-12-03):
前天捡的显示器是个少见的14V电源,废物利用,用手上的12V电源改一个
早前开壳折腾过的,省了开壳的事

标签全鸟文,山货的特色

里面简简单单

通电试机时发现启动好像慢半拍,换大点的主电容

后级滤波电容也要换成25V的

换好后开始对431电阻动手

调到14V电压,测电阻为1.277KΩ,没这么精准的电阻,开始换上个1.2K的电阻,接果电压到了15V

最后在垃圾料板上找个1KΩ和330Ω的串一下,结果电压只有13.89V

为了下次改电压不这么麻烦折腾,用EXCEL做了个电阻、电压自动计算的表格,给定需要的电压及其中一个电阻,就计算出另一个电阻的阻值;或者可以填上两个电阻的阻值,自动算出输出的电压;这就简单直观多了,也不用拿可调电阻来试用了

喜欢改电源的坛友不防也做个这样的表格,确实方便,免得还要记公式计算,直接输入数据就出结果
最后的成品

待折腾完显示器电源座就算一台正常可用的了
……
……

网友A:
我觉得不改,直接插显示器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改,直接插显示器也能正常工作。

同意,里面应该没有直接用14伏的功能电路,一般都是通过DC-DC电路转成5伏3.3V这样的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改,直接插显示器也能正常工作。

用可调电源试的时候不行,电源进主板要经过一稳压芯片,估计必须得高于输出电压才行

网友:
三星显示器就是14v电压。

网友:
三星显示器是14V,卖显示器的当时说用12V的花屏还是有条纹忘记了,反正是用12V的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不改也能用,主要是折腾的这个过程

网友B:
把EXCEL发上来更好啊

网友:
9楼你要的“EXCEL”,我可以发你,自己做的,填上两个电阻的阻值,自动算出输出电压。不过文件怎么发我不会。

网友:
三星显示器是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XCEL发上来更好啊

坛里不支持Excel文档,做也很简单,三个公式搞定

网友:
这个电压不常见

网友:
有的显示器19V的

网友:
好,用多圈电位器会精密点吧

网友:
显示器还带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里不支持Excel文档,做也很简单,三个公式搞定

Vout=(1+R1/R2)*Vref;
R1=(Vout/Vref-1)*R2;;
R2=R1/(Vout/Vref-1);;

网友:
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改R2不好找合适的阻值,就换了R1,反正凑出来2.5就行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外接是14V电压。

网友:
改的是挺好,问题是完全没必要啊,14V的用12V的不可能不能用啊,里面都是DC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