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摄像头视频输出

楼主(2022-12-03):
家门口装了一个小米无线摄像头,想在室内装一个显示屏实时查看门口,有没有大神研究过摄像头视频输出啊

网友A:
无线的一般不支持视频输出,你要显示屏实时播放视频建议:1用模拟头插入电视机AV口。2加个网络录像机。

网友B:
拿个平板安装米家APP就可以实时播放。

网友C:
既然是无线的,就用个手机固定到墙上充当显示器。

网友:
再买个摄像头最省事

网友:
再装一个有线的吧,或者弄个手机装了客户端一直开着

网友:
买个有线输出的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一般不支持视频输出,你要显示屏实时播放视频建议:1用模拟头插入电视机AV口。2加个网络录像机。 ...

网络摄像头需要装硬盘录像机,麻烦。如有大神能找出视频输出触点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无线的,就用个手机固定到墙上充当显示器。

手机不适合常年通电,如果有办法接个视频信号出来接个小屏幕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平板安装米家APP就可以实时播放。

没有平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适合常年通电,如果有办法接个视频信号出来接个小屏幕就完美了

用电视盒子带av输出

网友D:
再装一个吧,现在摄像头不贵。

网友E:
搞个电子猫眼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装一个吧,现在摄像头不贵。

要搭配硬盘录像机,家用没需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电子猫眼不行吗?

猫眼充电麻烦

网友:
这个肯定需要一个带操作系统能装米家app的屏幕,那就只有手机、平板、小米智能屏、带屏幕的小爱同学可以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搭配硬盘录像机,家用没需求啊

装模拟的,直接接显示屏。可以不要硬录。或者装那种电子猫眼,带摄像头和小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适合常年通电,如果有办法接个视频信号出来接个小屏幕就完美了

手机插个充电器常年充电没问题的。

网友:
小米电视或小米盒子可以实时查看

网友:
弄个汽车倒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