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出差被隔离在酒店,拆一个翻车的胜利890H+

楼主(2022-12-03):
第1次用手机发帖,不会给每个图片增加说明。出差因为有内蒙古行程,所以被酒店隔离7天。正好工作需要买了一块万用表,京东送货还是很快的。到手无事就拆开看看,整体做工一般,廉价感很强线路板很薄。一块牛屎配合几个芯片。电池盒固定螺丝有埋件,换挡有插孔提示灯电压超过安全值,背光灯变成红色,这几个地方值得表扬。但是使用才发现自动挡万用表,竟然没有手动量程选择,太奇葩的设计。还有指示条竟然是假的,要数字出来之后它才会有进度,正常的进度条采样比数字的采样率高,能够有指针万用表的效果。整个数字、采样率和换挡速率一般。在国产表里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看来胜利是走下坡路了。哪个高手能对这个芯片熟悉,知道如何增加手动换量程按钮。在此隔离宾馆谢谢啦

网友:
可以显示两组数字,还可以的啦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B:
华博代加工产品,这表的屏幕素质很不错的,众仪就缺这块屏了,其它就很拉胯了,0660方案好改.FUNC不就是切手动档?

网友C:
全自动,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博代加工产品,这表的屏幕素质很不错的,众仪就缺这块屏了,其它就很拉胯了,0660方案好改.FUNC不就是 ...

众仪的表真比这强多了,速度够快。请教这个FUNC,功能键加在哪里,有资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公司花钱,必须增票,就选了这货,1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真好看

转盘剪头有个红色或黄色色块就好了

楼主:
多谢朋友们告知牛屎类型,现在找到资料,哪天试一下,自己增加RANGE按键,减少遗憾。期待新作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表真比这强多了,速度够快。请教这个FUNC,功能键加在哪里,有资料吗,谢谢 ...

绝大部份众仪都不如此表,你说众仪快我真是呵呵了,能比众仪更慢的已经不多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们告知牛屎类型,现在找到资料,哪天试一下,自己增加RANGE按键,减少遗憾。期待新作业 ...

你这个不一定能改,要看按键是连到了哪颗芯片,如果连到的是单片机就不好改了,背光板正好盖上了这部分,从你照片上看不出来按键部分的去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pcb上的func对应的电路图的select。电路图的range才是手动/自动量程选择。

网友:
这表看起来做工还行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新作业。

网友(2023-01-08):
胜利牌电子垃圾

网友:
采样康铜丝在哪?

网友:
康铜丝用贴片电阻代替了

网友:
其实国产的也不错,我有一块ut60b,2003年买的还在用。

网友:
都是战斗机,烧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