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浴霸拆解

楼主(2022-12-03):
更新:这是欧普浴霸,不是奥普浴霸,看错了

家里的欧普浴霸暖风功能还凑合,排风功能很差,于是换了松下浴霸。
今天闲来无事,顺便把浴霸拆了,拆解过程没拍,拆完得到这些“垃圾”

网友A:
才10瓦的风扇啊?好东西

为啥我找不到这种电机,220V风扇基本都是38瓦的,太大了。
以后买交流风扇知道买啥样的了。  不知道这种风扇是否能比直流电机耐用点?

网友:
奥普浴霸还是可以的,家里装的一个快20年了,一直正常,除了换了几个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10瓦的风扇啊?好东西

为啥我找不到这种电机,220V风扇基本都是38瓦的,太大了。

网上很多呀。搜YYHS-40风扇。可以换成滚珠轴承的。

网友:
排风不良,就换集成加热器了?查一下风扇电容容量是否小了。现在市面上的国产集成加热器,风扇基本上都是浙江嵊州生产的型号为YYHS-40的,蛤轴承有区别。线圈的材料有区别。全铜线滚珠轴承的贵一些。但滚珠轴承的噪音大一些。

网友:
拆拆更健康,拆件备用吧

网友B:
排风功能很差?
新的时候差不差?

网友C:
这是欧普吧,不是奥普。。。。
另外,松下也做暖风机?

网友:
欧普,电机没写铝线,莫非是铜线的

网友D:
换了新的,这个可以留着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欧普吧,不是奥普。。。。
另外,松下也做暖风机?

奥普浴霸,灯具估计是和欧普合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新的,这个可以留着拆件

拆着玩,实际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风功能很差?
新的时候差不差?

一直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