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孙悟空的弟弟 孙小圣

楼主(2022-12-03):
地摊收来的,成色挺新,擦电亮灯,不开机。暴力拆开后疑惑了,说好的肚子里的开关键呢。也不是蓝牙的,电脑也不认。这玩意是怎么响的

网友:
这个得念紧箍咒才能开机工作

网友:
楼上真大圣第一个来捧场

网友:
必须要有咒语

网友:
欢迎二楼大圣归来。

网友:
把脑壳后面的板子你不照出来

网友:
造型是针对小孩的

网友:
为什么都是是单喇叭,这东西不应该是双音道吗

网友:
开关键非得是类似按钮开关吗?触摸也可以呀。先将每个IC的功能研究一下。

网友:
要请他师傅唐三藏来才行

网友:
这是孙悟空的儿子吧

网友:
这特么还是单层板

网友:
猴子造型挺好看

网友:
外观造型挺萌的。

网友:
造型挺别致!

网友:
要焚香沐浴,掐指念诀方可作法。

网友A:
刚好刚刚拆一个一样一样的孙小圣,这个不是蓝牙款,是普通有线款,尾巴底下一个Mrcio插口,插口小板子是5条线:左右电源线(与正常Mrcio USB电源一致,正中间是音频输入地,两侧的是左右音频输入信号),线可以按照这个自己DIY,我的插口坏掉了,索性去掉插口,接出两条线,一条USB口电源线,一条3.5插头音频输入线。插上电源就通电,没有电源开关键。音质还不错,就是有线不方便。头部是触摸感应键:音量-、暂停、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刚刚拆一个一样一样的孙小圣,这个不是蓝牙款,是普通有线款,尾巴底下一个Mrcio插口,插口小板子是5条 ...

原来是我的线和这个猴子不匹配

网友:
花果山上下了的小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