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植一颗傻瓜胶片机的镜头,是不是就是“苍野镜头”了

楼主(2022-12-03):
文末有改造和试拍视频地址。
上半年的时候拆了个傻瓜胶片机:远看像徕卡,近看是傻瓜:拆个80年代的CHInon高档傻瓜相机
就是这个货

当时就想着把镜头改造一下放到我的数码相机上是什么效果。最近不是挺流行苍野镜头的吗?咱也做一个玩玩
试拍了一下,还行

那就开始动手
但是有个小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是如何实现手动调焦
灵机一动,发现这个镜头的镜芯盒四分的水管差不多粗细,就翻出来了闲置的水暖件

组合出来时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忽然意识到,虽然原来的傻瓜相机不支持调焦,但是镜头和底座是螺纹连接,只是用点胶粘死了而已

找个机身盖打个洞

我的相机是M43卡口,法兰距要比135胶片的小不少,比划一下,看看需要多厚的垫片才能保证对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无语了,在加工垫圈的过程中车床的变速齿轮断了
于是就忙着修理车床用了好多天 :修理重组西马特C2家用小车床&更换变速齿轮
折腾完了就把这茬忘了,直到十一长假前夕忽然才想起来,总算把这点玩意整完

垫圈两头都是有突起,保证焦平面和镜头光轴垂直
用胶粘好

原镜头上的镜圈装回去用作装饰

光线调节圈正好有防滑纹,改做对焦环

模型漆哑光黑把需要涂黑的部分都涂上

看看装机效果

---------------------------------------------------------------------------------
接下来是评测部分,m43画幅比135小很多,因此其实使用的只是镜头中心成像比较好的一块

正好十一假期,拿出去实拍

这是一枚无镀膜的白光镜头,成像质量这样已经很出乎我意料了
顺光可以说效果还不错,但是逆光或者侧光的环境下反差迅速降低,
一旦光线进入镜头就是最后一张的效果。视频里有直接遮光和不遮光逆光下效果对比

然后再说说分辨率。下面这张照片看起来是不是还行

然而放大到100%,分辨力就只能说凑合了,也就相当于一般手机的效果

你以为这就完了?刚才那张是中心部分成像最好的地方了,咱们再看看边缘

基本糊成一片没法看了,要知道这还是转接到了M43幅面上使用,只用了中心的一小块成像
也就是说,这货还在傻瓜相机上的时候拍一张合影,除了中间的哪个人是清晰的,两边的人都会差很多

不过呢,这种转接镜头其实玩的就是个乐,谁也不会真拿清晰度当真不是,好玩就行了呗。

此镜头制作试拍视频请点击这里

网友A:
有车床就是方便啊,有机会了也要搞一台才行,感觉又是个坑

网友:
大清光学,焦内奶油般化开

网友:
不用去尝试,这种机器对镜头,基本上只是比白玻璃好一点点
真想玩,针孔相机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车床就是方便啊,有机会了也要搞一台才行,感觉又是个坑

车床需要很大的场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需要很大的场地啊

有桌面型的,个人玩玩的又不会加工啥大件,小的就行了

网友:
胶片机我还有个海鸥单反。

网友C:
这个确实有当年的胶卷傻瓜机的那个味道

网友:
厉害,DIY镜头,拍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有当年的胶卷傻瓜机的那个味道

全画幅能更有意思,中间清晰四周随意的效果还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