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行车老式中轴拆卸

楼主(2022-12-03):
请问这种这种老式中轴要用什么方法拆卸吗?

网友A:
这可不是“老式”的。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找个对角线宽度的铁板,用扳手夹住旋转就可以了吧
我前几天拆过这东西,不是你这样的,是真正“老式”的缺口在外边,铝合金车架,加了WD40,轻敲纹丝不动,只能大力敲击,几下就松动了————————————
借宝地请教一下坛友,都是螺纹连接,铝材+钢材是不是比钢材+钢材难拆啊?几十年前的老自行车都是钢材的,生锈了也没这个铝车架的费劲

网友:
二楼说的铁板主意不错。这种一看就是有专门工具,如果是铁架子喷松动剂拿大起子尖顶住那些凹槽上端锤子敲起子后端试试吗。我的老26自行车中轴也经常拆了上油换滚珠。右边中轴盖子上有两个凹槽都是拿锤子起子拆下来的。另一端左边是不规则的也是用专业工具,我只拆有凹槽的那一端,轴就可以出来。

网友:
没专用扳手,二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钢丝钳夹个大钢钉当扳手

网友:
论专用工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老式”的。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找个对角线宽度的铁板,用扳手夹住旋转就可以了吧
我前几天拆过这 ...

个人感觉还是与螺纹精度和扭矩大小的关系更大,某些材质,比如钛合金,发生金属融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需要加入防融合剂。不过普通自行车的材质几乎不用考虑这么高端的问题。
钢制中轴不难拆的原因是因为可以承受很大的扭矩,精度差就差一点,简单说就是你可以往死里拧紧,拆除时同样,上加力杠都不用担心拧坏。但铝质就没这优势了,拧到铝质材料变形也不见得有用。
如果螺纹的精度足够,其实不用拼命拧紧。
以前我用便宜的钢制中轴,就是20块一个的那种便宜货,拧在铝架上都得用12寸扳手,否则可能有异响和松动。换成好一些的铝制中轴,比如shimano或者其他品牌的,装上就是随手拧紧完事,不松动不异响,拆下也一样,有双摩擦力大的手套就行了,几乎不用工具出场。

网友(2023-01-12):
有专用扳手更好,没有的话硬冲也可以砸开。

网友:
找一块厚度与花槽一样厚的铁片,磨成与花槽一样宽的一字起,插进花槽用扳手就可以轻松拧下。

网友:
老式中轴

网友:
内六是什么牌子的车啊,没记得有这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