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九阳过滤壶滤芯拆解

楼主(2022-12-03):
有效期60天,时间到了换个新滤芯;旧的拆了看看内部哗啦响的是啥

网友A:
沙子,碳颗粒,无纺布,就这些就组成了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猫驴用什么拍的?

网友:
这是材料不是沙子

网友:
小陶瓷颗粒和一些活性炭吧

网友:
过滤壶用着比较方便,耗材滤芯得按使用时间换

网友:
这东西不知道用久了卫生不卫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子,碳颗粒,无纺布,就这些就组成了

白色的估计是陶瓷材质的。

网友:
同款在用,一次买了7个滤芯,由于滤芯问题,与售后交涉了2个月。
使用体验太太太差了,滤芯有的5天不出水,有的能用到60天。
感觉滤芯不成熟,不如“碧然得”的。

网友:
需要经常换,不然水里长绿苔

网友:
看着也不干净,时间长了更不行,得经常换。

网友:
看着不卫生啊

网友:
活性炭,防毒面罩里面也有

网友:
黑色活性炭颗粒吸附杂质,白色阳离子交换树脂改善水质提升口感,据说是这两种材质,碧然德的是好,假货太多

网友:
我618买了一个碧然德的过滤效果不错。就是耗材滤芯太贵了。

网友:
比较好奇,这种过滤壶是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这真是阎王贴告示 糊弄鬼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一层一层的,然而不是,这个喝水安全吗

网友: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
一般都是多层活性炭过滤,这么厚的过滤器应该有用。你可用白酒过滤试试,如果过滤出来还是酒味浓浓,那就没用,如果没酒味那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