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电机不转的美的浴霸ZX21C2,测量电机线圈不通

楼主(2022-12-03):
螺丝密密麻麻的,测量电机线圈不通,据说3年了,不怎么用?

网友A:
拆开电机外壳,里面线圈有个温度保险,估计是断路了,换掉就可以,或者应急直接短路。

网友B:
盲猜铝线电机

网友C:
这玩意几十元换一个,应该有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铝线电机

说不清,美的的东,3年,据说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几十元换一个,应该有轴承吧

手推转起来很欢快,通电没有电流,我有电能表,有电流就有显示

网友:
估计是铝线电机,这种铝线电机用时间长了基本上都是电机的铝线与铜线的接头处氧化不通电了,我的里面两个电机都是这个问题,可以动手重新接一下,需要把铜铝处接头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外壳,里面线圈有个温度保险,估计是断路了,换掉就可以,或者应急直接短路。 ...

便宜一点的电机没有。

网友:
纸上谈兵:一有霉断二引出线(铜)与铝线圈接点断三温保断四电容有问题五轴套六线圈七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