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099E/CBM2199E量产坏块太多,量产失败

楼主(2022-12-03):
手头一号称128G的U盘,经过测试大部分空间不能用,只有7.6G数据校验正常,推测是8G扩容到128G的。

软件检测是8G(未量产前检测的):

使用APToolV7200(2020-05-20)+UMPToolV7200(2020-09-02)进行量产,工具对flash型号能正常识别,就直接量产了,量产后好像成功了,U盘可以打开。量产时参数如下:

但拔出后再插电脑死活都没有反应,只能重新量产。这是APTool已经无法识别flash型号了,我只能参照上图手动选择flash型号。奇怪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我选择TC58NVG6DDKTA00(6DDK)后总是显示是16G,应该是8G才对啊??

我特地查了: Toshiba 8GB MLC-16K TC58NVG6DDKTA00(6DDK) 98DE94937650,应该8G才对啊。

于是乎,量产总是失败:

芯片精灵识别的是:TC58TEG6DDJTA00{98DE949376D0}或者TC58TEG6DDJTA00{98DE949376D7},但量产软件为什么识别的是:TC58NVG6DDKTA00(6DDK){98DE94937650}
有点懵了,不知道该如何量产这个U盘了。

U盘拆开如下:

网友:
牛屎主控可还行

网友A:
2099+E2NAND,需要用特殊版本工具,花钱买key开盘

网友B:
不是什么都可以量产的,这种24C16存储加苹果手机硬盘的,需要用特殊版本的量产工具,一量产的话基本上就算是完蛋了,本来还能勉强用Diskgenius分个7.6GB的分区凑合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都可以量产的,这种24C16存储加苹果手机硬盘的,需要用特殊版本的量产工具,一量产的话基本上就算 ...

好吧,看来我手贱,没研究到这方面就给量产过了。现在还能抢救吗?特殊版本是不是指UMPTool B16 B27 8T23 8T24这样的专版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99+E2NAND,需要用特殊版本工具,花钱买key开盘

花钱就不值当了,没几个钱的东西,纯属折腾玩玩

楼主:
手头还有CH341A编程器,查了一下可以支持at24c16。好像还可以抢救一下。大神来指点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2023-01-10):
同意楼上的说法 花钱就不值当了玩玩就行

网友(2024-07-25):
牛屎主控,果断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