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名的体重秤

楼主(2022-12-03):
显示屏开机亮了几秒就灭了,每次都是这样,
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断线可以自己修的,
如果芯片主板坏了不会修。
但据说是与电源有关,明天跑一下线路,
我就愿意修这种简单的小毛病

四个脚是卡扣的,撬开了

四个脚的下面各有一个传感器

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电路板的说明书,不知道是什么电路原理

网友:
几斤几两不知道

网友:
亮屏时间短,看使用说明可以连接手机,看看手机APP里有无相关设置。

网友:
这种劣质货,放久了都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