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收音机换个电池,原充电方式很个性(PL-380)

楼主(2022-12-03):
德生pl380,太费电,原来使用的是三节镍氢电池,时间太久了没有多少容量了,换了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更换原有的充电电路,添加了充电宝上的一个小板,把新电池用胶贴到收音机后面就好了。改充电电路时发现原有的镍氢充电电路很神奇,充电口使用两个两极管做充电压降,同时压降后分两路,一路进电池一路进显示芯片,充电时显示充电中,充满了电压就高了,就显示充满了

网友:
电芯还是要保护这点儿,这样露在外面使用太危险了

网友:
能用1个月吗?

网友:
既然这样改了    多加几片又如何

网友:
我觉得背个4节电池盒,可以听到天荒地老

网友:
电池不小,冲一次可以很长时间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作品还行

网友:
如果外挂,换电池倒是方便,但携带就不方便了

网友:
装个太阳能板

网友:
外挂软包电池,耐用些差了些。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划破,加个结实点的壳吧。

网友:
软包电池太危险了

网友:
万一哪天掉地上电池着地BOOM!!!

网友:
是不是改找个铁盒再做个背带,好拉风,出去太婆不一样眼光,真激动

网友:
电池还是内置好。

网友:
可以找个合适的盒子或用亚克力边角料拼装一个盒子,把电池保护起来,也美观些。

网友:
外挂4节18650包,配重还耐用

网友A:
现在收音机还有啥听的吗?

网友:
背后搞个大电池,实用但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收音机还有啥听的吗?

不知道现在电台节目是不是男科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