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型录像监视器百视悦BestView BSY-S7,屏幕漏光,拆开看一下

楼主(2022-12-03):
这个屏幕我是从闲鱼上淘来的,屏幕尺寸是7寸,分辨率1920*1200,10bit面板,主要是用做摄像机监视器,因此屏幕素质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屏幕有个通病,就是漏光比较严重,看这张图,这是我调整之后的,虽然差了点,但在暗处还是能清晰的看到,调整之前在灯光下都能看清楚

机身背面是电池接口电源开关和一堆视频接口。

屏幕接口还是挺多的,我主要是看中了有AV模拟视频接口,我购买这个屏幕的目的是给热成像机芯用的。很多热成像机芯视频输出都是模拟视频(当然也有数字视频,但不是那种HDMI直出的,而是像BT656、LVDS之类的数字视频,没法直接使用,需要转换)。在这里做个下期预告,拆一个艾睿的LT384H机芯并改造成便携式可蓝牙调参的热像仪

这是接到电脑上识别出来的,只能到1920*1080,试过各种方法也只能识别的这个分辨率,没法全分辨率显示(可以全屏,就是画面会拉伸显示)

这个屏幕可以用电池供电,电池是索尼的f970,跟相机共用一套电池,可以方便的更换

拧下螺丝,拆开外壳,可以看到屏幕排线和按键的排线

三个G1/4的螺母,在屏幕的左右和下方各一个,方便固定屏幕的

拆下屏幕的固定背板,可以看到屏幕下面有几块泡棉做固定和缓冲,这几个泡棉就是造成屏幕漏光的元凶,分别将这几块泡棉向内测移动一点,可以减轻屏幕漏光

这面就是屏幕的驱动板,拆这个废了好久,把螺丝拆下后依然打不开,观察了好久才发现是背面的开关挡住了,先把开关拆焊下来,才把驱动板拆下

就是这个开关,是从外面装上后在焊接的PCB上

这是拆下驱动板的背壳,有一个小喇叭,和一个电池触点接口

这个是电池触点拆下来的样子,

背面的主控和某些芯片被这个散热片粘上了,用了固化型的硅胶,想拆下来怕把铝板折弯了,这里就不在拆了

下面看一下主板的外围电路吧

既然没法看主控芯片,那就来测测主控芯片的发热情况吧,这个屏幕功耗大概6W左右,功耗还是比较大的
这驱动板背面

正面

网友:
屏幕不 错,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这屏幕值得折腾!

网友:
背了个电池,方式很奇特。

网友A:
楼主黑光级电子眼更值得买,即使屋子全黑,能看见发热的手机和电源等。普通液晶屏功耗偏大,Android平板DBEF增透膜屏幕,最大功耗3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黑光级电子眼更值得买,即使屋子全黑,能看见发热的手机和电源等。普通液晶屏功耗偏大,Android平板D ...

那个叫热成像,买当然是值得买,就是价格很高,买也得能接受价格才行

网友:
漏光的屏幕比较多,一般都不注意,主要是注意力都在看电视节目

网友B:
这个还4K,不会是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4K,不会是型号吧

4K就是型号,这个东西懂得都懂,故意混淆的

网友:
搭配索尼相机录像用的

网友C:
那么小一个能做到4k,差点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一个能做到4k,差点就信了

这个尺寸物理分辨率做到4K也很简单,索尼出过一款小显示器,5寸4K分辨率,当然它家的手机都有4K屏幕的
这种显示器标的4K一般指输入信号支持4K分辨率

网友D:
这个屏幕应该是200-350了吧?   太贵就不值当
倒数3图那个芯片还是啥上面深红色胶 建议去掉    可能是传说中的电子夺命胶   腐蚀金属和塑料 还会短路

网友:
热成像就是太贵了

网友:
查了下 这个屏幕不便宜呀!

网友:
这个监视器的型号居然是【4K】
然后物理分辨率是1920*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应该是200-350了吧?   太贵就不值当
倒数3图那个芯片还是啥上面深红色胶 建议去掉    可能是传说 ...

我买的200元,再贵我就觉得不值得了红色胶我本想去掉的,奈何不是很好清理,就没管它

网友:
4K原来是型号,有故意混淆、打马虎眼的嫌疑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分辨率还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