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源电动车故障求助啊!

楼主(2022-12-03):
绿源电动车,故障现象,钥匙打开后整车没有反映,不通电,怀疑点火钥匙问题,拆开清理后钥匙后面的两根线正常,但接入电路后,电动车还是没有反映。直接短接点火的两根线,整车也不通电。但是用遥控器却可以打开电动车,可以正常使用,各种功能也都正常。

网友:
遥控主板的问题

网友:
遥控主板电子开关问题,直接短接算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钥匙孔的接触点氧化严重引起的,整个锁拆开清理以后解决了,方便点还是直接换锁

网友:
换一个锁子,感觉是里面接触不好

网友A:
短接一下钥匙线试试,或者测钥匙打开后通不通

网友:
找到控制器钥匙线短接,就知道是不是钥匙门问题了

网友B:
你用遥控器也是里面一个继电器接通正极和一根通到控制器的acc电门锁的线,就检查一下锁到后面的线有没有问题,锁有一根线有常电正极拿万用表找根负极量一下

网友:
锁到板子这一节线都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一下钥匙线试试,或者测钥匙打开后通不通

已经短接试过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遥控器也是里面一个继电器接通正极和一根通到控制器的acc电门锁的线,就检查一下锁到后面的线有没有问 ...

锁上的常电是12伏的,还是48伏的啊!电动车是48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上的常电是12伏的,还是48伏的啊!电动车是48伏的。

你电瓶出来几v就几v

网友:
来个顺藤摸瓜,从电门锁跟着线路查

网友:
可能是有个保险烧了,在电锁附近或者在控制器附近。

网友:
控制器坏了?

网友:
量细红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
找个修电动车的看看实物,远程修车太难了

网友:
修电动车的看看实物,太难了,你去远程修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