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共享充电器:小巡充电&云租电

楼主(2022-12-03):
捡了两个共享充电器,这玩意好像有些宾馆在用,得用手机扫码付费获取密码输入后才能充电,时间到了就断电。如果遇上随身携带工具的坛友,那么它就是个免费的充电器了

▲先看第一个,叫小巡充电,个头比较小巧。

▲使用5V 2A充电头,不用快充头就是想让你充久一点多收钱而已,呵呵。

▲密码输入器可以吸附在充电头上面。

▲捡来的时候这线就被什么东西夹断了,输出线采用microUSB、type-c、雷电三接口。

▲密码输入器异型三角螺丝用论坛神器打开,里面有两颗钕铁硼强磁。

▲合泰的HT66F018单片机

▲输出充电控制采用一颗8205控制,这不是锂电保护板常见的双mos管吗?

▲另一个的密码输入器比较大块,是平板状的形式,输出线也是十字型的插头。

▲密码器背面有5颗螺丝

▲侧面的厂商信息

▲打开密码器,里面竟然是这样的。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蜂鸣器,输出数据线竟然是USB插拔型的,还有外面那个5V输出USB口做来有什么意义?

▲主板上的印字ZDB-AC01也就是单片机的型号

▲前面拆的第一个充电头没有输出,拆了看看,顺便把里面的强磁取下来。

▲还有固态电容,做工还凑合吧。

▲输出还是同步整流的,可惜这颗IC坏了,直接用一颗快恢复二极管试了一下输出4.73V,不过这样效率就低了,还是扔箱子里当料板算了,反正也不缺充电头。

▲最后把第二个充电头和第一个密码器合并成一体了,里面飞一根线就解决了“免费”充电的问题

▲另外还收获4枚钕铁硼强磁,立着一枚强磁,另一枚放8cm开外做圆周运动就能吸引着它360度旋转,磁力真够强的。那个平板密码器内脏也做料板了,还获得一根三用数据线,外壳也准备改装之前淘的无线充电板。

网友:
直接改成白颜色USB母口最好,配合小音箱等自带USB短线。以后的话有的直接关断电源高压侧,加密芯片,灌封防拆等。

网友A:
  没有前途东西 ……

网友:
可以消磨些闲暇时光:)

网友:
加密芯片,灌封防拆

网友:
几块钕磁铁算最大收获

网友:
直接改成直出的试试。不过这东西现在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这玩意要是支持QC3.0跟PD的话,估计都丢了

网友:
以后缺数据线了就去找一个,拆开就能用

免费的数据线

免费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前途东西 ……

9494   本来店家提供充电器还可以提升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搞个这没诚意的玩意有什么鸟用?

网友:
我出门都自备数据线充电器

网友B:
上次在一个同样拆这种玩意的帖子里,有人在问这些玩意完全没有和手机通信,他是怎么判定你输入的密码就是正确的,然后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几组固定的密码写死在单片机里,只要输入对其中一组,就开始供电,计时到后切断MOS管停止充电,也就是说平台回复的密码也是固定的甚至一定机率下会是重复的,所以你不妨试一下看看这个猜想成立不,也就是只获取一次密码,充完后还输这个密码,看他工作不,不工作的话,第二天这个时间,再输这个密码,看看他密码是不是和时间段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一个同样拆这种玩意的帖子里,有人在问这些玩意完全没有和手机通信,他是怎么判定你输入的密码就是正 ...

同意,应该是几组固定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一个同样拆这种玩意的帖子里,有人在问这些玩意完全没有和手机通信,他是怎么判定你输入的密码就是正 ...

我有一个,手痒就拿出来胡乱按,撞中了就可以充,只要你终端一直满足输入,那个插头不会停

网友:
像这种充电器,我上次在酒店拿了二十个左右回来,我把中间计费的电路板全剪掉,(好像是计费用的,要微信扫码)直接接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一个同样拆这种玩意的帖子里,有人在问这些玩意完全没有和手机通信,他是怎么判定你输入的密码就是正 ...

这玩意也没晶振,也不联网,不可能跟时间绑定,我乱输了20多次都不对,貌似也没出错锁定功能。

网友:
自带充电器出门

网友:
密码序列肯定是写到单片机里的,平台是按当初写入顺序发送,不过密码可能有上千万个组合。

网友:
使用5V 2A充电头,不用快充头就是想让你充久一点多收钱而已,呵呵。
用原来的密码不行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宾馆里面提供这种充电器,但是现在电视机,机顶盒之类的都有USB口,根本用不着这收费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