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板载网卡千兆变百兆

楼主(2022-12-03):
家里台式机技嘉主板的板载网卡不知道怎么的就千兆变百兆了,那段时间也好像在弄显卡来着,板载网卡在显卡插槽旁边,有插拔显卡时挡板刮到网卡的嫌疑,但是我也认真检查过了,没有刮过的痕迹,现在上电死活就只是百兆,用网卡软件查看线路会有各种变化……现在买了一块千兆的先插在显卡旁边用用

设置里已经强制千兆双工了,还是百兆

网卡型号

这是刷新的一种情况,电脑也显示网线被拔出

刷新的另一种情况,电脑也显示网线被拔出

这就是现在情况了,死活只能百兆

有大神有查线路的思路吗?

网友A:
可能网线有问题,或者水晶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网线有问题,或者水晶头接触不良

没看上面说嘛,现在用的是张千兆岗卡插的PCI 1X插槽

网友B:
系统问题? 先换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 先换系统试试

系统没问题,三台电脑都试过了,驱动也换过,我98年就开始玩电脑硬件了,这些小儿科的操作是基本,也试过直接用1米机制网线接路由器,都是硬件正常,连接就是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