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 BGA316颗粒芯片脚位朝向

楼主(2022-12-03):
      第一次发文,各位轻喷。      疫情封锁之一,实在无聊,手上有些三星K9CHGY8S5M颗粒,又有几片SM3268M单面主板。因个人认知,一直认为BGA芯片第一脚都是朝向U盘接口。直到在某宝看到一图,产生好奇。因此特别做了如下实验

上面是某宝看到的图片说明

本人通常都是这样贴的。开卡正常就是在30G左右跑URWTEST有不过较验。个人认为是SM3268的BUG。还请大侠解释

上面是我BGA朝向U盘接口。以下是我按某宝图片贴片

用同样固件正常开卡,跑圈坏道位置几本相同。还请各位大侠释疑

因为SM3268贴这型号芯片都会较验出错。所以找来2258贴来试试

开卡PASS

测试一切顺利。有没有 大侠解释下SM3268较验问题?

网友A:
曾经贴反过
颗粒烧了的

楼主:
接上
因为这个芯片贴3268都会出现较验出错。所以找来2258贴上看下效果
开卡顺利下面是效果图

测试正常。有没有大侠贴3268较验能过的?

网友B:
U盘主控纠错就那样烂,跟SSD主控没法比,SSD能跑过U盘跑不过很正常,3268开低格扫ECC也许可以救一下,去.ini改一下频率也可以救一下, 烂片就是烂片尽量就上安国这种开低格扫,能用就凑合用 用不了就去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主控纠错就那样烂,跟SSD主控没法比,SSD能跑过U盘跑不过很正常,3268开低格扫ECC也许可以救一下,去.in ...

感谢大侠留言。不过我上了四五片同型号芯片到SM3268,较验坏道都出在差不多位置。难道是我人品,或者固件问题。

网友C:
3268校验不过开pre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校验不过开prescan

感谢回复

网友D:
直接低格开卡,时间要的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曾经贴反过
颗粒烧了的

BGA152系列和BGA316系列都是高度对称,最多ce移位,除非短路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低格开卡,时间要的久

感谢回复
低格会降容量,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A152系列和BGA316系列都是高度对称,最多ce移位,除非短路才会烧

感谢回复
明白了,这么说卖的人也是随意标注。

网友(2023-03-15):
bga第一脚应该1图的右下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