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家用电脑硬件搭配,十年用不坏的电脑装机,小白用户的省心配置

楼主(2022-12-03):
很多朋友说我给人选择的电脑硬件性价比不高,整机装下来都很贵,都懂电脑的人我们就不给建议了,也不需要建议,只给那些不懂电脑又有需求的小白用户指点,让更多人在买电脑的时候不至于踩坑,可能有些电脑商家就有点不舒服了,都说实话了那厂商还什么活,我们要的就是能帮助到更多人买到最有保障的硬件。废话不多说,组装电脑不求参数配置有多高,稳定性才是第一,下面这套装机方案也是比较适合主流用户的。
CPU:i5-10400f,6核12线程,性能和第12代i5差别不大,使用起来没什么区别,还便宜了几百块,完全满足办公娱乐游戏需求

主板:必须是B系列里面最主流的微星迫击炮了,这个主板没有人不认可吧,如果你不懂电脑硬件,同器牌下不良商家肯定会给你用爆破弹,相信我没错的,追求性价比选B系列主板,就认华硕重炮手和微星迫击炮就够了,其它的不用看。

内存:现在装电脑不要考虑什么8G够用,不够用以后再升级,这么想就错了,电脑根本不适合升级,如果想升级,只升级硬盘,其它都是没实际意义。选16G双通道即可,不需要太好,一般般的就行。

固态硬盘:选个容量足的M.2固态硬盘,这款固态硬盘是1TB容量里面比较便宜的,而且带缓存,运行起来更稳定,适合动手能力不强的人用。

显卡:不追求太高端,够用就好,最新一代显卡太贵目前还没躺平,上个1660S性能与最新的3050持平,价格还便宜很多,不要去选什么盖版显卡,发热严重还不稳定,选个高端型号的稳定性更好,散热完全无压力。

CPU散热器:选择性就太多了,主流电脑的一个不变的标准,单塔4热管是标配

电源:先个有80PLUS认证的就行,电源是最不能省的配件,一般用户选个大品牌知名度高的就好。

机箱:这款机箱肯定是目前少有的一类,插口在前面,更符合使用习惯,如果机箱放在桌子上不用站起来插USB,如果机箱放在桌底,直接从前面插USB更方便,而且机箱自带3把风扇,性价比够高。

这样一套配下来6000出头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有点贵了,显卡就占了大头,所有配件都是均衡搭配,不缩水,稳定性优先。有些人会说这套4000多块钱就可以拿下,也可以的,除了CPU不变,其它所有配件全是缩水降档,如果那样装的话还适合小白用户吗?只适合DIY高手玩家用了吧。

网友:
内存16G打底,8G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
这配置想干什么?打单机新游戏?电脑还是要看看是做什么用,平时就淘宝上网聊天,一般的笔记本就能胜任,玩网游,配置用好点,特效开低点,一样玩,你这个配置太高了,用钱人另说。

网友:
手里有3个16g ddr4不知道咋用

网友A:
先定位你8成使用时间用在哪,只是看影 网页 e3 1230v3 加588  8gx4=32G DDR3  机箱电源 1000搞定了。这组合游戏很多还是能玩的。本人一直在用,相信也有很多人在用。在加上固态512G+机械4T   单主机1500搞定,1080P游戏7成玩起来没问题。也就你一个u+主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定位你8成使用时间用在哪,只是看影 网页 e3 1230v3 加588  8gx4=32G DDR3  机箱电 ...

如果要看4K高码率电影的话你这配置也玄乎啊。

网友:
4K高码率电影看不了 太小看AMD Radeon RX 580 8G显卡了,性能相当于GTX1060,性能方面比GTX1060公版要强17%~22%,但落后于GTX 1070显卡22%~28%左右;在实际的游戏表现上,在1080p分辨率画面中,RX 580在公版的频率下平均游戏帧数能领先GTX 1060公版大概14%。但是RX 580依然落后GTX 1070大概25%;在2K分辨率的画面中,RX 580已经能领先GTX 1060 20%了,但也依旧距离GTX 1070有大约23%的差距。

网友:
就算现在是矿卡降频 也比1060慢10%   580 8G 1080p分辨率玩什么游戏自己网上看下。
4K高码率游戏1660s也不行。

网友:
RX 580都哪年的老古董了,性能比得过现在的4080/4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