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达EADP-48MBB电源,顺便各位大佬掌掌眼真假

楼主(2022-12-03):
电源标签

去掉壳子

背面屏蔽罩

脱掉屏蔽罩,屏蔽罩一体的

原件

背面

此电源看着还可,用在硬盘盒上合适吗?我觉得不是真的台达,线路板上没有台达标,没有型号,请给位大佬给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正品,山货不可能做的这么好、

网友:
质量不错,正品了

网友:
真的,不会是假的。

网友:
主滤波电容耐压居然没用400V~

网友:
我怎么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
350v的大电容不需要换吗

网友A:
大电容引脚都快和散热片短路了

网友:
真货概率大,假的做工到不了这个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引脚都快和散热片短路了

仔细看,那里的散热片开孔了的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应该是正品

网友:
正品好电源,带硬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引脚都快和散热片短路了

这个后面开孔了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撸笔记本电源吧!那个看着都安全!自己改电压方便又安全!

网友:
用应该没问题 但是pcb上没台达的标 不是台达的货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做工用料还是听规范的,就算是山货也是高端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