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威克士WU130X扭力起子机首改成功,没看错不是手电钻

楼主(2022-12-03):
三珠自锁批头夹,有兴趣的可交流
需要扩齿轮箱轴承孔和磨批头轴屁股
使用和同心度见附件视频

网友A:
不错,可以调扭矩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不过就没有电钻功能了,感觉没意思。

网友C:
这工程量,我还继续用我的扭力起子吧,x虽然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不过就没有电钻功能了,感觉没意思。

用和批头一样的1/4柄的钻头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和批头一样的1/4柄的钻头就可以解决了。

这种转接的钻头晃的一批。还是直接在上一把132冲击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不过就没有电钻功能了,感觉没意思。

因为有20伏电钻,这把改装后和132一起,电池共用也扭矩范围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程量,我还继续用我的扭力起子吧,x虽然大点

主要是和132电池通用然后互补一下扭矩,出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接的钻头晃的一批。还是直接在上一把132冲击批吧。

咋说呢,没法传视频,目前同心度不输大多数夹持式手电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接的钻头晃的一批。还是直接在上一把132冲击批吧。

说的对,这样的改造不如另买一台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调扭矩

嗯,就是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不过就没有电钻功能了,感觉没意思。

还有一把没改的钻,也可以转接,也可以用个快接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这样的改造不如另买一台起子

132扭矩太大了不适合维修小东西

网友E:
没有打击块的起子机是没有灵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打击块的起子机是没有灵魂的

额,不需要灵魂,有皮囊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接的钻头晃的一批。还是直接在上一把132冲击批吧。

说的也对,用这种钻头对设备的同心度要求比较高,不然高速转动下晃动起来是一种噩梦。

网友F:
那个夹头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夹头是怎么拆下来的?

里面反牙螺丝拆掉,然后夹个大一点的内六角,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曾经用批头延长杆改了一个,但是延长杆的内六孔不同轴心,旷量大,晃的很。后来还是老老实实电钻加单面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