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c97前置音频面板接HD audio针脚

楼主(2022-12-03):
老联想机箱有前置音频组件,是ac97标准的7线接头,无法用在新主板的hd前置音频插脚上。最近听说耳机打cs才能发挥好,所以研究前置接口以方便切换耳机。
研究半天,最后的结论是:拔掉所有线,2插地线,5插耳机右,再准备一个2位胶壳充当9和10孔,9插耳机左,1插麦克的线,还剩3根线留下几厘米线头剪断,把这三根线插入6、7、10孔,末端短接。完活。
开机后声卡自动设置为前置耳机输出前置麦克输入,后置不出声。插上耳机就能用了。如果想切换回后置音箱输出,直接在屏幕右下角声音输出里选音箱就可以了,即便耳机不拔也没声。
等下我画图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机箱没有接主板的音频和麦克风,我看网上好像有转接线卖的但是功能好像不太完善。

网友:
厉害,这也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机箱没有接主板的音频和麦克风,我看网上好像有转接线卖的但是功能好像不太完善。 ...

hd的耳机麦克插座需要有独立的常开开关,插入耳机后开关闭合,提供插入信号给主板。而ac97或更老的面板组件没有这种独立开关,无论用什么转接线也实现不了这种插入检测(当然可以用逻辑电路模仿,但成本就高了)。
其实这种插入检测不是很必要,直接在声音驱动界面里手工选择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俺电脑都快用烂了都还没研究过前插耳机孔后插孔,用都没用过

网友B:
这个有卖转接头的,我家的老联想换配置用了这么一个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卖转接头的,我家的老联想换配置用了这么一个转接头

是帮助跳线的还是带逻辑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帮助跳线的还是带逻辑电路的?

没有逻辑电路,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