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往复锯

楼主(2022-12-03):
又去咸鱼找垃圾的一回,这次是往复锯
到手未用先拆是对咸鱼货必须的尊重

基本散开,结构简单,用料不过不失,775电机通过齿轮带偏心轮转动,偏心轮转换往复运动

再拆开直线轴承部分,这部分质量直接和耐用性挂钩,滑杆没可见磨损,黄油没变色,确实是库存玩意(卖不出去?或者特殊原因?)外壳类肤包裹已经饱经时日的感觉库存很久,不管了,埃克森美孚黄油管上

万用表实测电路是否正常,分辨电池接位端子正负极

回头改牧田脚,适配自己的牧田电池

网友:
价格不贵的话,还可以

网友:
当时的设计水平就这样了。用着用着就成古董了。

网友(2023-07-23):
据说有配重的都是正经货,震动小

网友A:
多少米?看着还不错,干活的东西不要太在乎外观,只要外观没坏,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看着还不错,干活的东西不要太在乎外观,只要外观没坏,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

六十多的海鲜市场

网友:
这种结构的马刀锯是早期低档货的常见结构,最大的缺点就是震动大,主要原因是前边的往复机构太长太大,大齿轮上的那点扇形配重起不到多少作用,我的一个百得的马刀锯也是此结构,用十分钟会把手磨出泡来。楼主这个锯还有一个缺点,更换锯条竟然不是快装机构,还要用工具才行,现在见不到这样的了,可以荣获最差马刀锯第一名了。这个锯卖得再便宜也不推荐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十多的海鲜市场

我四十8鱼市捡了个workzone 无刷马刀锯,没靠山还没拆,威克士代工。一样路数,不过我改红米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