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摩恩 厨房 软管漏水, 莲蓬头老化

楼主(2022-12-03):
摩恩 厨房 软管漏水,  莲蓬头老化

出水孔老化了, 有拆过的吗?求教 拆了中间银色那圈之后就没有办法了

厨房龙头的软管,出水带万向节 ,估计寿命到了,管子接口处开始漏水, 这个万向节的部位能无损拆解吗?    花洒软管可以自己剪掉一段接上,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果断换一个

网友:
这东西能省?

网友:
也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换吧。

网友:
这个大约只能换一个了

楼主:
已经换了,就是想了解一下是否有无损拆开的可能性

网友A:
出水孔老化用醋泡一泡。

网友:
摩恩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液压钳可以试试

网友B:
换个吧,没有人在家的时候爆了代价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孔老化用醋泡一泡。

泡过了,没用,调节旋钮反倒更加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吧,没有人在家的时候爆了代价就高了

是的,都换了,漏水很麻烦的,水费是小,家具电器,邻居家的装修,成本相当高

网友C:
花洒头和水管我家里是常备的 没办法 孩子洗澡时经常会摔花洒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摔坏了 有备无患 水管的螺母部分是塑料的容易摔坏 我现在买的铜螺母的水管

网友D:
这种本身就是消耗品,几年用来就可以考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洒头和水管我家里是常备的 没办法 孩子洗澡时经常会摔花洒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摔坏了 有备无患 水管的螺母 ...

是的  这次一下子买了三个花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本身就是消耗品,几年用来就可以考虑换了。

是的  实体经济都不好,一直不坏,大家都没饭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