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点亮了FM1721120CS6 101726 12864液晶屏

楼主(2022-12-03):
只有12048的分辨率

拆机的FM1721120CS610172612PIN针脚的,ST7565芯片驱动,目前只有点亮,没进一步研究,分辨率只有120*48,最上面有一行图标,没研究清楚
等过几天再弄
隔壁老王有FM1721120CS6001725的屏,显示情况不知道,但我觉得和这个屏一样,跟据他的屏自己研究的数据定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8ZeD-EshmhnAfhSGSM_DQ
提取码:digi
不收家元币了,收的还没有网站扣的多,有钱的请多多打赏!!!

网友:
到处都是隔壁老王, 到处都是隔壁老王, 到处都是隔壁老王, 到处都是隔壁老王

网友A:
到都是隔壁老王,就是没找到这几个屏,还有隔壁ILI9225那个屏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都是隔壁老王,就是没找到这几个屏,还有隔壁ILI9225那个屏也没找到

9225那个在闲鱼上有,价格三块多,不知道引脚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屏老王的上面就有啊,你搜索屏这个字,然后找无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都是隔壁老王,就是没找到这几个屏,还有隔壁ILI9225那个屏也没找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76391041664
就是这个,不过我严重怀疑这个是三行屏,也就是上面有图标
我推荐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92629338287
或者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81569527453
这两个,价格差一块钱,但是有资料,而且是全屏

网友:
来学习一下  老王的屏吗

网友:
到处扣家元 一天天见少

网友:
这两个,价格差一块钱,但是有资料,而且是全屏         时间最值钱

网友B:
我入手了200个,到手后根据板子走线确定了引脚,用ST7567的驱动能点亮,可惜了是120*48,没有用。一元一个亏本挂海鲜市场无人问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入手了200个,到手后根据板子走线确定了引脚,用ST7567的驱动能点亮,可惜了是120*48,没有用。一元一个 ...

这就是命啊

网友(2023-02-11):
这个屏,我手里也有不少,也是老王那里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