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书太多了,想搞个书架,大概要放600-1000本,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2-12-03):
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了不少书,基本都是专业相关的,国内国外的都有。
之前都是分类装在几个木箱里,这几年疫情,闲下来看的比较多,拿取不方便,想做个书架。
是直接去装修公司还是自己就可以搞?架子用木头还是铁架?板材用什么材质呢?

网友:
买几个钢书架就行,图书馆那种

网友:
想好好保存的话就让木匠定做吧,成品基本都是刨花板,时间长了很容易变形弯曲。如果只是想放着好找好拿不在乎观感的话铁的也行

网友:
或者那古代的二十四史的架子

网友:
用铝型材吧,4040应该可以支持书的重量. 各种角码连接件,长度也可以按需切割. 板材可以用贴面木工板或颗粒板.

网友:
找做防盗窗的店,让他给你用不锈钢方管做一个,简单又结实

网友:
买个铁货架就行了。

网友:
铁的文件柜

网友:
书架防尘不行

网友:
直接买个货架吧,承重型货架

网友:
找全屋定制的 做一个

网友:
给爱读书的你点个赞
这年头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不多了

网友:
看你空间,大的话找人做吧,小的话只有找箱子装了

网友:
tb豫正书架,铁书架经济实惠结实耐用。

网友:
实用可以用加厚型角钢货架(最好实体店买,网上的厚度不可靠)加生态板,要美观还是实木书柜。

网友:
书架万万千

网友:
买铁架吧便宜方便

网友:
不要求美观的话,成本就低,要求美观的话,成本就要高。
考虑到防尘等原因,必须是有门的,否则清理灰尘很烦人。材料普通松木即可,我曾经在淘宝上买过2个松木书架,质量还不错。也买过复合板书架(宜家风格的)

网友:
买好一点的实木板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
铁货架物美价廉  随心组合  选择合适尺寸  外部选择装饰布美化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