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高度集成的EG8010纯正弦波驱动板资料,为进军正弦波制作做好准备

楼主(2022-12-04):
长久以来,我心里一直想拥有一个大功率的纯正弦波逆变器,但是看过某宝上的成品价格,望而却步。转而寻思能否自己设计和制作一台逆变器呢,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制作一台正弦波逆变器真不简单,需要超强的开关电源技术理论知识,需要极深的单片机程序的算法等等软硬件的知识,才能制作成功,往往都是厂家才有能力制作,个人DIY的话困难程度极大。鉴于此,心里制作的念头就只能搁置了,这一搁置,就是十年之久。
.
就在刚才,在某宝上偶然间看见有一款高度集成的纯正弦波驱动板出售,价格也才30元左右,它以芯片EG8010为主,外加一些不算很复杂的外围元件,即可制作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纯正弦波逆变器。这又燃起了搁置十年的念头,自己能否制作以12V/24V电瓶作为电源的正弦波逆变器呢?于是在论坛上居然没有查到EG8010的资料,难道没人关心过这款芯片吗?经过网上多次寻找,终于查到资料,发现发现可行性还是蛮大的。现把手头上的资料发布出来,分享给大家,由于我是逆变器的小白,请大家帮忙看看,自己制作的话,可行性如何?
.
请制作过逆变器的大神给个意见,用EG8010驱动板来制作逆变器,是否是最佳方案?还有没有比EG8010更好的芯片呢?还是说要用单片机写程序制作逆变器才是最佳的?请给个建议,让我少走弯路。
.
下面是我搜集到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下:

1、产品描述
    EG8010是一款数字化的、功能很完善的自带死区控制的纯正弦波逆变发生器芯片,应用于DC-DC-AC两级功率变换架构或DC-AC单级工频变压器升压变换架构,外接12MHz晶体振荡器,能实现高精度、失真和谐波都很小的纯正弦波50Hz或60Hz逆变器专用芯片。该芯片采用CMOS工艺,内部集成SPWM正弦发生器、死区时间控制电路、幅度因子乘法器、软启动电路、保护电路、RS232串行通讯接口和12832串行液晶驱动模块等功能。

2、产品特点
■5V 单电源供电
■引脚设置 4 种纯正弦波输出频率:
●50Hz 纯正弦波固定频率
●60Hz 纯正弦波固定频率
●0-100Hz 纯正弦波频率可调
●0-400Hz 纯正弦波频率可调
■单极性和双极性调制方式
■自带死区控制,引脚设置 4 种死区时间:
●300nS 死区时间
●500nS 死区时间
●1.0uS 死区时间
●1.5uS 死区时间
■外接 12MHz 晶体振荡器
■PWM 载波频率 23.4KHz
■电压、电流、温度反馈实时处理
■过压、欠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引脚设置软启动模式 3S 的响应时间
■串口通讯设置输出电压、频率等参数
■外接串口 12832 液晶显示模块显示逆变器的电压、频率、温度和电流等信息

高度集成的EG8010纯正弦波驱动板-实物

实物背面:

实物显示屏:

显示屏显示的数值:

正弦波形:

EG8010的封装及管脚定义

引脚描述:

EG8010结构框图:

电路原理图总图:

电路图左半部分:

电路图右半部分:

EG8010芯片PDF资料:https://pan.baidu.com/s/1-qtpNoOzpIF0zHOILA5DsQ,提取码:v8yk
EG8010芯片PDF,论坛下载(扣56家元):.

.

-----------------------------(分隔线,上面是正文,下面是疑问汇总)----------------------------------------------------------------------------------------------------------
我有几个疑问:
疑问1:厂家的原理图中是没有工频变压器的,为什么很多人做出来的成品,都有一个又大又笨重的工频变压器呢?为什么厂家的电路图没有画出工频变压器出来呢?见下图所示:

很多网友使用EG8010驱动板制作的逆变器,都有一个又大又笨重的工频变压器呢?为什么厂家的电路图没有呢?见下图所示:

.
疑问2:厂家给出的原理图中,MOS管的上臂电压高达400V,这么高的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功率有多大?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见下图:

网友:
记得2017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做逆变就是用的这款方案

网友:
看电路板日期 都十几年了

网友:
新站不清楚,但是老站记得有制作变压器的资料和成品来,但是没注意是不是8010

网友:
经常停电的地方需要有一个

网友:
8010驱动板做的逆变器在家使用有两年了,暂时还没发现问题,不过听说8010在软启动阶段有几率炸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资料真好

网友:
看不懂,坐等成品板

网友:
不错的芯片  不过我不会用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好芯片!很贵吧?

网友:
如果有一个正弦波发生器给出标准正弦波,输入到专业功放即可得到纯正弦波逆变器了,只是功放的频率下限需要做到50hz有点难度吧。

网友:
出于学习目的,非常好。

如果只是使用,淘宝成品一大堆,没必要重复造轮子。

网友:
探索学习,动手做做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