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验证一下汽车怠速充电效果

楼主(2022-12-04):
冬天气温低,经常碰到停了一段时间的车电瓶亏电,没法启动车辆,用启动宝或通过搭电的方式把车辆启动后,很多车主都说要上路把转速升上来才能很好的给电瓶充电。我的观点是,汽车在设计之初,为了避免转速对发电效率的影响,采取了励磁发电机。汽车发电机的功率是通过车辆用电需求实时调节的,在怠速下,也能满足电瓶的充电需求。
下图是车辆停放半个月,未启动状态,测量电瓶电压未11.7V,可以判定此时电瓶电量不饱满。

车辆启动后,怠速状态,测量电瓶两端电压为14.4V,可以判定此时发电机的电压肯定大于14.4V,后面通过直流钳形表测量电流(由于天气太冷忘记拍照了),电流在6-8A,怠速下充电效率很高。

所以,汽车电瓶如果亏电,如果不想拆除电瓶用充电机充电,那么在汽车怠速情况下,也能快速给电瓶补充电量。

大家有不同看法,可以跟帖讨论。

网友A:
同意,6-7安对于发电机来说毛毛雨,怠速它可以产生20-30安的电流。

网友B:
电瓶并联了超级电容,开了24小时停车监控,在停放了N天以后,不到10伏,整体亏电。实测启动后怠速充电最大电流能到70多A

网友:
所以一个电瓶是36AH,怠速开一个小时也补不了多少啊

网友C:
作为一个相关从业者来说,楼主的测量只代表单一车型,并不是所有车都这样的,有的车怠速是不发电的,需要加一脚油门才发电

网友:
有励磁调节器的,怠速也能充电

网友:
楼主的说法完全正确。
本人亦做过相同测试过且得到相同的结论。
车型不同于楼主,是2009年出厂0.8升的奇瑞QQ。
怠速下发电机的输出电流达到58安。扣除大灯,及车辆自身消耗,充电电流仍然还有38A。
在这个充电电流下,电瓶会很快充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相关从业者来说,楼主的测量只代表单一车型,并不是所有车都这样的,有的车怠速是不发电的,需要加 ...

只要搭过电大奔G就会报充电故障,要去SSSS清故障码。所以我不买。

网友:
用实验数据说话,信得过

网友:
怠速与正常行驶的充电效果基本一样

网友:
汽车的发电机要达到一个转速后才能发电,之后发电机上的励磁控制器会自动调节发电电压

网友E:
车型不同,控制策略不同,我都是用60V电摩+MPPT给汽车上的铅酸电池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型不同,控制策略不同,我都是用60V电摩+MPPT给汽车上的铅酸电池补电 ...

可以详细说说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搭过电大奔G就会报充电故障,要去SSSS清故障码。所以我不买。
...

所以我也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瓶并联了超级电容,开了24小时停车监控,在停放了N天以后,不到10伏,整体亏电。实测启动后怠速充电最大 ...

你这图,不是0.7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搭过电大奔G就会报充电故障,要去SSSS清故障码。所以我不买。
...

谢谢大佬,成功避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搭过电大奔G就会报充电故障,要去SSSS清故障码。所以我不买。
...

哦,是这样的吗?那我也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6-7安对于发电机来说毛毛雨,怠速它可以产生20-30安的电流。

我这电瓶亏电不严重,如果亏电到10V以下,估计充电电流要上到几十A。发电机提供14.8V的充电电压,电池越亏电,电流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相关从业者来说,楼主的测量只代表单一车型,并不是所有车都这样的,有的车怠速是不发电的,需要加 ...

现在的小汽车应该都是励磁发电机了,过去的农用车,配套的永磁发电机且不配电瓶,夜间行驶,必须抵挡高转速,大灯才能明亮,如果转速低,大灯就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