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盈通PT55D主板的主板音频接口在哪里

楼主(2022-12-04):
请问盈通PT55D主板的主板音频接口在哪里?是凌动的处理器,完美适配凤凰OS,适合当机顶盒,但是主板找不到前置音频接口连接的地方,请教了

网友:
被你显卡挡住了,防雷包旁边就是

网友:
你拍的太糊了看不清,主板也没拍全

网友:
主板上面那么大的“SPEAKER”!

网友:
移除板子上的所有障碍物,其中hdaudio,或者ac97
不过现在都是hdaudio

网友A:
找到了.,
显卡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
显卡下面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