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单锂电风扇写着“充电时勿使用”是为什么呢?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4):
一般这种风扇都是一个芯片管理充电和放电,通过一个按钮控制开关,以及三级风速。

缺点就是充电时不能满功率吹风,芯片会极为发烫。(确认过)

但是如果风扇改为24小时使用,必然要一边充一边吹。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什么成品风扇采用别的方案,充电和使用不影响的?

价格50-70的都大量采用这种方案的。

网友:
旁路。自己弄个电路,检测到市电和风扇工作状态,用市电吹风时启用旁路充电,不给电源管理增加负担……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改变充电方式。

网友:
边冲边吹,芯片会发热烧掉

网友A:
应该有个使用自动停止充电的电路

网友:
把原来的充电电路断开,另外加个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使用自动停止充电的电路

但是我要24小时工作。。。不能为了24小时工作再买其他的风扇。。。这不占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24小时工作。。。不能为了24小时工作再买其他的风扇。。。这不占地方吗 ...

那应该设计这样的电路:充电时,风扇供电自动切换为充电电路供电

网友B:
边冲边用有可能充电电流小于放电电流会导致电池过放,还会增加充电芯片负担,加一路旁路给风扇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就是共地充电芯片的,直接正极串联2个4007到风扇升压芯片正极,电池到芯片最好加一个SS34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冲边用有可能充电电流小于放电电流会导致电池过放,还会增加充电芯片负担,加一路旁路给风扇就可以了,最简 ...

电池没事,主要是芯片非常烫。

网友:
自己加个切换开关,既然24小时工作,电池可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