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控制板烧了,自己动手换万能控制板

楼主(2022-12-04):
空调控制板烧了,自己动手换万能控制板

无处安放,用了胶带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省钱省事

网友:
拖个线难看,后面钻个孔走里面多好

网友:
这是打算随时拆除?

网友:
真是通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开孔固定在机身上面,这样比透明胶固定美观多了!

网友:
楼主估计从事大家电维修相关工作哦???

网友:
还真有通用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万能板虽省钱,但改造后外观被破坏了,不符合颜值控的要求。

网友:
自己家嘛?旧面板拆除,开孔,新面板装上去,接缝处弄点啥贴下,就是换了一台空调啊……

网友:
拖个线不好看,如果能利用原来的面板就好了,实在不行在侧面开个孔装起来也行啊...

网友:
接线开孔入机内好看,这样拖个尾巴影响颜值。

网友:
长知识了, 空调控制板烧了,还能这么改。

网友:
这个好,比喊人修实惠。好像洗衣机也有通用版。

网友:
不拍照怎么连接的?看不明所以

网友:
此贴必须收藏,单位上的立式空调挺多,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板这样接线在外边总是有点别扭。

网友:
板子外挂,好用就行

网友:
在外壳上开孔,把线穿过去,用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