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一不小心 GET到怎么盘点闪存芯片是否全新了

楼主(2022-12-04):
一不小心 GET到怎么盘点芯片是否全新了   方法: 工具读取结果。 原厂坏块数量忽略,新增坏块数量0就标识芯片是全新的

折腾量产工具,点啊点啊点  就知道了

——————————————————————

至少可以保证确认 芯片是正品 正常 正品坏了少许 正品坏了很多,黑片 降级片

-------------------------------------------------------------------------------------------------------

搬运来的

闪存芯片分为三类
SLC、MLC和TLC芯片
什么是SLC
SLC英文全称(Single Level Cell——SLC)即单层式储存 。主要由三星、海力士、美光、东芝等使用。
SLC技术特点是在浮置闸极与源极之中的氧化薄膜更薄,在写入数据时通过对浮置闸极的电荷加电压,然后透过源极,即可将所储存的电荷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便可储存1个信息单元,这种技术能提供快速的程序编程与读取,不过此技术受限于Silicon efficiency的问题,必须要由较先进的流程强化技术(Process enhancements),才能向上提升SLC制程技术。
什么是MLC
MLC英文全称(Multi Level Cell——MLC)即多层式储存。主要由东芝、Renesas、三星使用。
英特尔(Intel)在1997年9月最先开发成功MLC,其作用是将两个单位的信息存入一个Floating
Gate(闪存存储单元中存放电荷的部分),然后利用不同电位(Level)的电荷,通过内存储存的电压控制精准读写。MLC通过使用大量的电压等级,每个单元储存两位数据,数据密度比较大。SLC架构是0和1两个值,而MLC架构可以一次储存4个以上的值,因此,MLC架构可以有比较好的储存密度。
与SLC比较MLC的优势
签于当前市场主要以SLC和MLC储存为主,我们多了解下SLC和MLC储存,并且可以利用老旧的生产程备来提高产品的容量,无须额外投资生产设备,拥有成本与良率的优势。
与SLC相比较,MLC生产成本较低,容量大。如果经过改进,MLC的读写性能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与SLC比较MLC的缺点
MLC架构有许多缺点,首先是使用寿命较短,SLC架构可以写入10万次,而MLC架构只能承受约1万次的写入。
其次就是存取速度慢,在当前技术条件下,MLC芯片理论速度只能达到6MB左右。SLC架构比MLC架构要快速三倍以上。
再者,MLC能耗比SLC高,在相同使用条件下比SLC要多15%左右的电流消耗。
虽然与SLC相比,MLC缺点很多,但在单颗芯片容量方面,当前MLC还是占了绝对的优势。由于MLC架构和成本都具有绝对优势,能满足2GB、4GB、8GB甚至更大容量的市场需求。
U盘中使用的SLC、MLC、TLC闪存芯片的区别
SLC = Single-Level Cell ,即1bit/cell,速度快寿命长,价格超贵(约MLC 3倍以上的价格),约10万次擦写寿命
MLC = Multi-Level Cell,即2bit/cell,速度一般寿命一般,价格一般,约3000---10000次擦写寿命
TLC = Trinary-Level Cell,即3bit/cell,也有Flash厂家叫8LC,速度慢寿命短,价格便宜,约500次擦写寿命,当前还没有厂家能做到1000次。
需要说明的闪存的寿命指的是写入(擦写)的次数,不是读出的次数,因为读取对芯片的寿命影响不大。
面是SLC、MLC、TLC三代闪存的寿命差异
SLC 利用正、负两种电荷 一个浮动栅存储1个bit的信息,约10万次擦写寿命。
MLC 利用不同电位的电荷,一个浮动栅存储2个bit的信息,约一万次擦写寿命,SLC-MLC【容量大了一倍,寿命缩短为1/10】。
TLC 利用不同电位的电荷,一个浮动栅存储3个bit的信息,约500-1000次擦写寿命,MLC-TLC【容量大了1/2倍,寿命缩短为1/20】。

TLC  QLC ........

网友:
重温知识,不断消化,加深理解。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帖子,这种帖子应该扣分

网友:
没有最新的QLC介绍呢?!

网友A:
你这方法。。。
完全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法。。。
完全不好使

————————————————————————

读取的坏块 不对的么? 默认强力搽出  可以让后面的坏块消失不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读取的坏块 不对的么? 默认强力搽出  可以让后面的 ...

我手头一堆芯片,都满足你说的这个
但是问题是 它们都是我从八手坏固态上拆下来的
他们要是全新 我直播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一堆芯片,都满足你说的这个
但是问题是 它们都是我从八手坏固态上拆下来的
他们要是全新 我直播吃 ...

坏固态拆下来  做成优盘或者固态 重新开卡 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莫名其妙,啥玩意儿都是

网友:
没新增=全新!楼主牛啤!绝B是条不错的生财之道啊!楼主加油!

网友B:
想法还是太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还是太年轻了

看来天黑路滑 商业之道黑啊

网友:
不一定奥,今年出了一批闪迪ECO云盘大船,有一个盘是写入300t,寿命还有97。拆出来的15139-128g,我在903,2246xt上都检测的是0新增坏块0新增只能表明是比较新,比较健康。不代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国人思路,只要能搞,管他三七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