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LESIS爱丽丝数字八轨录音机拆解

楼主(2022-12-04):
ALESIS八轨录音机,是录音棚专业录音机,1996年出品,当年应该是一套公寓的价钱。

使用VHS录像带进行录音和播放,同时录制8个声道

模拟八声道进出

机芯生锈严重,看来库存条件不好,

数字录放

DA和AD芯片

主控

主控芯片

磁鼓

未加载时候

加载后,

这个压带轮掉出来了

但是找不到,压带轮长在什么地方。
看样子一定是录像机的机芯,谁能说说这个压带轮固定在什么地方。

摸索了半个小时,原来是长在这里的。

装上了,很完美。可以快乐的录放音了。

最后看一下这个电源,很漂亮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印象中是没有压轮的,是通过一弧度压在磁鼓上读取信号的。

网友:
美国产品,做工比不上日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是没有压轮的,是通过一弧度压在磁鼓上读取信号的。

肯定要有压带轮,磁鼓是磁鼓,但是磁带本身的速度是由压带轮和主导轴帮助维持的。

网友C:
这已经算不上模拟了

网友:
当年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有压带轮,磁鼓是磁鼓,但是磁带本身的速度是由压带轮和主导轴帮助维持的。 ...

这个机器的压带轮是很奇葩,不用螺丝固定,很容易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已经算不上模拟了

模拟输入输出,但是里面全数字记录的,
刚刚,听了半个小时,
声音很冲,不耐听。
不知道给他通电几天,会不会好一些。
这种专业机器,都是全寿命通电的,接上了就不去关电源的。

网友:
流弊 神器呀!!!

网友:
96年的产品,在库房里沉睡了。

网友:
这种高速转动的磁头寿命大都不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输入输出,但是里面全数字记录的,
刚刚,听了半个小时,
声音很冲,不耐听。

为何会听出来声音很冲呢????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玩意当年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会听出来声音很冲呢????这是什么道理?

就是声音不温暖,不耐听。
想想也是,飞利浦SAA7366T本来也就是廉价的数模转换。

楼主:
这个机器录放音,磁带转的很快,180分钟的录像带,大约可以录40多分钟音乐。

网友:
用啥样子的磁带????

网友:
时代发展最快啊

网友:
使用VHS录像带进行录音和播放,同时录制8个声道,这个有玩头

网友:
当年芯片真是暴力啊。可惜当时认为买比造合算。让中国落后了。